[家电] 洗衣机电容问题?

楼主(2023-05-04):
家里松下衣机脱水没力,拆下电容如下 图,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我解释,多谢了

1.为什么我的洗衣机电容只有二条行线,一般洗衣机电容不是有4条行线(一个洗衣电容,一个是脱水电容),那我二条行线这么分配洗衣电容与脱水电容,是不是通过主板上来分配,
2.原来电容上标的,420v电压我知,下面36UH,是什么意思,还有最下面T95M  27,是什么意思?
3.我这个电容是不是CBB60电容,原电容上没标,只标SH-DPX,是不是我买个CBB60 12UF,电容可以代替装上,我怕乱装,原洗衣机主板烧坏

多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是双桶洗衣机就买双桶的电容呗,这个应该是单桶的,你按照原来机子里的电容去买不就好啦

网友:
就买CBB60 12uF洗衣机启动电容

网友:
应该是12UF的

网友:
洗衣跟脱水的速度转变,是靠变速箱实现的

网友:
里边有一个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双桶洗衣机就买双桶的电容呗,这个应该是单桶的,你按照原来机子里的电容去买不就好啦 ...

买不到同样的,是以前的洗衣机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几个电机

网友:
原电容接个4007做一个打火试验看看

网友B:
这个电容串联了一个电感

网友C:
原装的这个电容很耐操的,,有些20年的老机拆机下来的还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串联了一个电感

这几天通过学习知道了,有电感防主板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这个电容很耐操的,,有些20年的老机拆机下来的还完好

这台松下,洗衣机有23年了,今天拆了是皮带老化了,不是电容坏。多谢回复

网友:
我维修的办法都是拆下来,拍照,给店家咨询,然后再买。对于不专业的人,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D:
我家12年入手的松下洗衣机也是洗涤脱水无力,不知道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12年入手的松下洗衣机也是洗涤脱水无力,不知道是啥情况

皮带问题,我拆下来皮带都破了。要不就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