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有个共享上网的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23-05-04):
B电脑如何用静态IP,简便的办法通过A电脑上网。

网友:
A电脑和B电脑 都要双网口,设置网络共享

网友:
最简单办法,在加几米网线到漏油器上。

网友:
以前有个软件,好像叫winroute,20年前单位只分配固定外网ip时用过,楼主可以查查看看

网友:
这是虚拟机上网吧?改成NAT

网友:
A机器要双网口,  并且要装软路由软件

网友:
A机要求双网口,设置共享,B机连接A机的网线必须是AB交叉线,我以前做过,连接效果很好,但固定IP没用过,不知道不同IP段能不能通连,如果A机第二网卡不要求固定IP,那可以把第二网卡设定为A机IP段

网友A:
路由,设置静态ip,加A机IP映射

网友:
插个随身WiFi,有线转热点,不需要懂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设置静态ip,加A机IP映射

请问如何设置,最好命令行,重启就恢复默认设置了。

网友(2023-06-13):
A电脑 10.10.10.1 开启共享即可。开启后然后可能要重新设置一下A电脑2块网卡的IP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