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Tt威龙650电源

楼主(2023-05-04):
同事的,说点不亮,让我帮忙修修,我拆开一看,保险丝的玻璃都黑了,测了下貌似Q3和Q4短路了,就说保险管黑了,应该有严重的短路,建议买个新的。因为我是小白,不会修。看外壳上标有主动PFC,但是我看不出来,在此请教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带PFC的电源吗?

今天拆下来测试,发现Q3Q4没短路,倒是桥短路了一个臂。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啊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啊啥牌子

就这做工还不错?我感觉没有650W的样子。品牌叫啥威龙的貌似,明天看看外壳标识。

网友B:
挺多贴片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多贴片元件的。

是的,贴片元件挺多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但不一定有650W

网友:
做工不错,能修就修下

网友C:
是主动PFC的

网友:
LLC半桥结构吧

网友:
tt的电源价格高质量确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主动PFC的

请教大神,好修吗?

网友:
用料可以,出给别人玩

网友:
我觉得不太好修,换新是明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好修吗?

不太好修

网友:
散热有点不像6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啊啥牌子

Tt,看上去是CWT代工的。

  Tt没有自己的电源工厂,通路品牌。

网友:
650W通常不会有LLC的,至少750W以上。LLC电容都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神,好修吗?

不好修,现在维修师傅的人工费贵!花钱去修不如买个新的。

联想 Y900电竞电脑原配电源通过80铜牌认证
主动PFC ACBEL代工额定输出450W
峰值高达550W温控风扇

¥13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27b937deqmnvhI&id=650286769400&_u=t2dmg8j26111

网友:
好像不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