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W三相电机该配多大电容改单相

楼主(2023-05-04):
三角 星型 未知。铭牌上只有3相 120W字样和用途。。。想改单相 如何配电容???

看实物 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677-1-1.html

网友A:
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   I =电机的额定电流(A),   U =额定电压(V),   COS 功率因数 。
C =电容容量  (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   I =电机的额定电流(A),   U =额定电压(V),   COS 功率因数 。
C  ...

这个我也搜到了,就是不知道电机功率因数,和里面是星型 还是 三角形 接的,电流要怎么计算。电机直接出来一根粗电线,里面有3条细线,没有接线盒能查看是哪种接法。。

网友B:
拆开电机接线盒,如果就三个线头,大概率是星接,为了确定,再拆了电机端盖,只要看到三个头拧一块的,就肯定了,既然都看到了也找到了,拆了,再出三根线,变角接,二手220v变频器一个,就可以随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机接线盒,如果就三个线头,大概率是星接,为了确定,再拆了电机端盖,只要看到三个头拧一块的,就肯 ...

没有接线盒,那个转动部分没拆下来,看不到下面的电机。。。。

网友:
有了电容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