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空间利用率达到最高-打印机A4纸托架DIY

楼主(2023-05-04):
如今家里是寸土寸金,这不,打印机放在置物架上,采用wifi连接,发现机器上面还有点空间,于是9.9元买来托架,固定在机器上面,把机器上面最后一点空间利用起来,正好用于放置空白打印纸,实际测试承载力没问题,放一包A4纸完全没有问题,打印机进出和打印一点也不碍事,完成空间的最佳利用

网友A:
淘宝搜 隔板下书架
都不用打钉子.

网友:
1022是无线的?

网友:
哪个便宜

网友B:
打印机换硒鼓、卡纸处理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C:
我也装了台打印机,打印提示要缴费,为何?该怎样操作

网友:
4楼那个篮子更省事

网友:
打印提示要缴费,为何?不会是共享机吧,家用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装了台打印机,打印提示要缴费,为何?该怎样操作

你买的共享打印机吗?

网友:
装上面也好,还可以防尘

网友:
我这台打印机,是女儿单位处理的,应该不是什么共享机,她能打印得起,教过我。可上了年纪,转身就忘了。求老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隔板下书架
都不用打钉子.

你说的这种,挂架部分都是悬臂支撑,放点重的东西晃得不行,放打印纸估计后面会沉下来

网友E:
用废旧木板做的一个!

网友:
看来大家家里都不宽敞啊。

楼主:
这个看过,没有适合尺寸的,我这个书架的打印机上空间大概只有8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换硒鼓、卡纸处理起来就麻烦了

这个考虑到了,所以在下面放了张硬纸板,需要时把打印机稍向外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挂架部分都是悬臂支撑,放点重的东西晃得不行,放打印纸估计后面会沉下来

...

买这个架子时也担心过,实际安装后测试过,虽然是铁网的,但是边上都是全焊的,实际上去非常结实,架子上面靠铁皮和螺丝卡住,单手根本无法前后移动(因固定后想微调下,实际要松了螺丝才能调整),而且这个架子原本设计也是只靠边上的两条凸起部分支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废旧木板做的一个!

这个赞一下,非常好,一开始也是考虑过的,但实际测量下来,打印机上面的空间只有8CM,这个板子就差不多2CM了,空间有限,就用了现在的方案

楼主:
统一回复:

楼主:
统一回复:

感谢各路大神的建议,这种方式其实是考虑N多因素后妥协的结果
1、资金预算,越少越好,不花钱最好;
2、空间,打印机上可利用空间大概只有8CM左右,而且1022打印机上面部分不是平的,而是一个斜面,现在的这个架子是横置式的,这种架子还有一种竖置式的,但这种有个问题,因为打印机上面板斜面原因,有可能安装后和打印机出纸板(出纸板是上翘的)有冲突(用过HP1010 1020 1022的人都明白),所以实际架子安装时放的位置并没有齐着书架的边,而是向后了几CM,主要为了让出打印机出纸托板位置;
3、承载力,这部分非常重要,所以采用了原本设计就是层叠方式放A4打印纸的方案;
4、取放便捷性:其实竖置式最方便,也符合装纸方向,但由于第2点原因,不得已妥协选择横置式的架子,这样实际使用时右手自架子上取出纸后要转90度才能放在打印机的进纸托架上。

下图是完整的架子图,可见其支撑结构,原设计放一包A4纸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