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玮电源SE-1500如何启动?

楼主(2023-05-04):
买了个如图的电源,到手后通电只风扇工作,无输出。下午去退货,晚上怎么想怎么不对劲,就搜了一下。原来大功率电源还有控制端子,就是搞不懂怎么能够简便的让其启动输出电压。从官方搜到的手册图,有懂的大神给指点下 统一回复下,电源前级功率管炸了。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都不错,如果能启动起来就厉害了。

网友A:
pin5与pin6之间0-0.8V,电源启动。4-10V,电源关闭。按理说不接的时候,pin5与pin6之间应该是0电压,电源应该启动的。当然,你也可以试一下接通pin5与pin6,看看有没有启动电源。

网友:
你试一试加个负载。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CN3从左边算起第5脚接5V电源负极,第6脚接5V电源正极即可启动电源。

网友B:
买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多少钱

150买的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5与pin6之间0-0.8V,电源启动。4-10V,电源关闭。按理说不接的时候,pin5与pin6之间应该是0电压,电源应 ...

感谢,明天去快递点拿回来试试

网友:
说明书里面提示了开机接线办法

网友C:
买的时候,难道商家没有给你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难道商家没有给你试机

没有,他坚称是好的,今天又拆机试了下,发现前级功率管坏了,只好退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