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绕个R牛,为信号源做准备!

楼主(2023-05-04):
下雨天,没事,翻出以前库存的信号源板子,准备接起来用。可是没有合适的电源,正好手边有个R牛,但是双25.5电压大了点,还少一组单8伏,反正无事,改呗!可是开过苞,不那么紧致了,明天开搞max038信号源!

楼主:
以前都不知道,R牛初级是两边都有,然后串起来的,以前都以为是一边初级,一边次级的,不过R牛是真的好绕。不停转线圈框架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都不知道,R牛初级是两边都有,然后串起来的,以前都以为是一边初级,一边次级的,不过R牛是真的好绕。 ...

不用数转了多少圈吗?

网友B:
R牛磁芯不是二块吗?取下线圈骨架,绕制岂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牛磁芯不是二块吗?取下线圈骨架,绕制岂不更方便

记得是铁芯整体的,靠骨架选转来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数转了多少圈吗?

25.5改17,看了差不多有三层线圈,直接去掉一层,都没数圈数,去掉一边,然后另外一边去掉相同长度,出来电压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
R牛初级是两边串连的,我有个100瓦的初级110伏,拆开想改发现是2组55伏串联,手头又没合适的铜线暂时改不了。

网友:
做个分立件的前级,就不用改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