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电池识别为错误是啥情况?

楼主(2023-05-04):
说明还是检测到电池,只是检测过程出现了错误?
一般电池错误是啥原因?
是芯片锁死,还是芯片损坏,还是电芯损坏?

网友:
长时间不用饿死了吧

网友A:
图片右上角明显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新电池。
你也可以将电池拆下来检测,电池保护板拆IC下来刷新,刷IC套件600一份,我TM直接买了兼容电池用了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右上角明显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新电池。
你也可以将电池拆下来检测,电池保护板拆IC ...

保护板刷新固件之后就能充电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护板刷新固件之后就能充电么?

那些卖翻新笔记本的商家,他们将电池保护板上的IC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新变成0充放满电量。
如果电芯没问题,能正常充放电。如果其中一节电芯有问题,锁死电池,提示更换电池。

网友:
貌似电芯损坏

网友:
和我的一样,电池饿死了

网友:
换新电池,百十块钱。

网友:
错误肯定是控制板问题了,电池没那么容易挂

网友:
电池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卖翻新笔记本的商家,他们将电池保护板上的IC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新变成0充放满电量。
如果电芯没问题 ...

笔记本电池外壳好像超声焊接的,焊缝几乎无法掰开,

将电池保护板上的IC拆下来,是否需要对笔记本电池外壳进行破拆,会留下明显痕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池外壳好像超声焊接的,焊缝几乎无法掰开,

将电池保护板上的IC拆下来,是否需要对笔记本电池外 ...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连成一体,无法无损拆解。
拆解痕迹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连成一体,无法无损拆解。
拆解痕迹明显。

你是自己拆电池换芯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拆电池换芯片么

换高容量电芯。
没有设备,换芯片要寄给商家,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