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年用不了两次 推荐个万用表?

楼主(2023-05-04):
我的指针式万用表,测直流电压直接跳到底,不知哪里坏了。

平时只是测测电压,测一下线路通断,测一下电阻。 其他应用不上,毕竟菜鸟。一年也用不了两回。

不知道除了万用表,还有其他的替代不? 或者三五十元便宜耐用精确度还行的万用表?

网友:
ut33还不错1

网友:
品多多搜辰州岛

网友A:
pdd上随便找点10元一下的烂表就行

网友:
这个需求,遇到那种活动的就行

网友B:
就这需求,我觉得十几块的就行...

网友:
百元以内的傻瓜式自动万用表mestek,自动量程,能测火线,2节AAA电池供电,还有手电筒。
唯一要注意的是用完要拿出电池。我也是一年才用几次,结果送的电池漏液了,得买电池接触弹片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需求,我觉得十几块的就行...

多了,8元的都够

网友:
UT系列都可以考虑一下,便宜,功能也够用。

网友:
买个便宜的指针式万用表就够用了。耗电少,也不用过于担心电池漏液。

网友:
还是买个指针式简单的万用表合适,不用担心长时间不用电池没电的烦恼

网友:
EMAX3,小巧便携,适合业余使用,两个7好电池,能用忘记了,少说5年寿命,所以一定要用不漏液的电池。

网友:
玩具已是炮灰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d上随便找点10元一下的烂表就行

就是,随便找个炮灰表

网友:
这种需求随便买,价低不要太次就行。

网友:
9205的炮灰表 很好用

网友:
多关注优惠购,又快出5.8包邮了;

网友:
某鱼,很实惠。我也有

网友:
特安斯801c,我用的这款,该有的功能都有,体积不大,携带方便

网友:
楼主这需求,随便买
用完电池拆下来,毕竟没有哪个电池敢说一定不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