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G2900运动表外壳碎掉了,能diy表壳吗

楼主(2023-05-04):
卡西欧G2900运动表,树脂表壳时间长碎掉了。丢了觉得可惜,买配件不值当。听听大家意见,不行就扔垃圾桶了

网友:
3D建模打印

网友:
可以打印一个

网友:
能有合适配件换最好

网友A:
去咸鱼看看有没有尸体,买个移花接木

网友:
正品还有价值搞一下,寨的就算了

网友:
找一块适当厚度的透明有机玻璃,没事时慢慢加工。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都是外壳烂了,但配件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咸鱼看看有没有尸体,买个移花接木

这个最靠谱

楼主:
外壳是可回收树脂,到时间就烂。绿色环保

网友:
这个表估计早停产了,只能指望3d打印了,问题是建模的3d文件要一步步的测量。

网友:
试着咸鱼收尸体机拆件吧

网友:
只能去咸鱼了,收个尸体

网友:
外壳打理下

网友:
也有一只太阳能卡西欧电波表,外壳老化破碎,收藏中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卡西欧gshock的外壳,gshock的外壳某宝上一大堆

网友:
这个用了多久才这样的?我有个G-shock的已经十七年了,目前还好。

网友:
这样其实也挺好看

网友:
闲鱼找尸体哈哈

网友:
找块厚度一样的透明有机玻璃,慢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