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平板扫描仪扫描出来的图像有一个竖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05):
如图所示,如果是选择黑白模式就不会出现竖条。求大神解救

楼主:
平板的玻璃很干净,已经内外都擦拭过。

楼主:
机子是富士通的fi-6230z,用馈纸式来扫就一切正常。不会是平板的扫描头报销了吧

网友:
最可能的应该是有一段玻璃脏了

网友A:
输稿器的扫描头,和平板的扫描头,应该是同一个。如果输稿器正常,但平板异常,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扫描头坏了

网友B:
每次都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网友C:
图像清晰——扫描头应该没坏。
颜色不对——调整的问题?排线的问题?
要不咱就只用黑白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稿器的扫描头,和平板的扫描头,应该是同一个。如果输稿器正常,但平板异常,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

不是一个扫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像清晰——扫描头应该没坏。
颜色不对——调整的问题?排线的问题?
要不咱就只用黑白模式吧 ...

你这治标不治本啊,没找出原因

网友:
还是专业的扫描机,又快又好

网友:
先排除排线吧

网友:
电脑重启,扫描仪断电重启,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扫描头清洁一下?

网友:
有一个平板的扫描仪,过去的,差不多10年没用过了

竖条?没看到,是那个浅绿色的?那就是和是否干净等等光学部分没关系,是处理电路部分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扫描头出问题了

网友:
清洁玻璃,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就是扫描头坏了。。。

网友:
掀开盖子 扫描头和玻璃板之间应该有个白色条校正的 看看那里脏没脏,不然只能考虑扫描头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是的,每次都一样。真揪心

楼主:
排线我用万用表一个个触点测过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