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正规的低端鼠标:雷柏N200,应该是最简单的品牌鼠标了吧

楼主(2023-05-05):
同事说鼠标滚轮乱跳,左键选不中文本,
都是常见问题,我拿过来给清理一下。

鼠标是雷柏的N200,入门笔记本鼠标,个头不大,外观中规中矩:

雷柏的标:

底部标志,看起来确实是正品:

打开被惊了一下,现在低端鼠标都这么精简了吗?

左右键中间都是TTC黒壳蓝点微动。
加起来也没几个外围元件,如此高度集成,要不是丝印清晰加上入线使用插接端子,跟山寨就差不多了:

MX8733B芯片,百度了一下:
MX8733是一颗带有USB接口的3D3key光学鼠标单芯片。它兼容USB2.0接口, 1000CP解析度,支持滚轮Z-axis输入,内置高精度的时钟发生器,无需外接晶振,最少的外围器件,极大降低整体鼠标方案的成本。

板上丝印和插接入线口:

判断是正品鼠标。

清理起来就简单了,编码器滴两滴WD40解决;左键微动打开上壳,弹片先喷WD40,稍后再喷电路清洁剂,复原即可。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没有logo的话,就是山寨货

网友:
集成度高,外围元件少,坏的几率很小,维修也简单了。

网友:
pcb反面应该还有好多器件吧

网友:
这种低端鼠标不容易坏,办公室都用这种,每天8小时好几年都不坏,但家里的罗技好几百的,就晚上双休偶尔用用却经常坏。

网友:
我以为要换微动和编码器的呢,直接喷两下就好了啊,这微动外壳还能拆,神人哪,长见识了。

网友:
成本几块钱的东西,功能都一样, 100百多的不也是左键右键来回用哪

网友:
不止是低端产品,很多高端产品都这样。。本来鼠标键盘就是成熟的产品,电路之类的,都是公开的。。只要品质管控做好了。寿命就长了。

网友:
低端鼠标都差不多,也确实够用。
电木板的单面 PCB, 集成度高的主控,外围电阻电容加起来都不到5个。

微动用几年容易失灵,便宜货都懒得修,坏了就换。

网友:
八成是男同事

网友:
鼠标的形状,握感,材质,同样很重要

网友:
还以为会换微动,没想到直接WD40解决

网友:
这集成度也太高了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便宜

网友:
好小的板子

网友:
办公室用的同款,我加了一个配重块,手感好多了,原装的太轻了

网友:
用过好几款雷柏产品,体验真的不行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一芯片解决方案,这用的是接插件,有些直接就线焊在板子上了

网友:
还是不够简单,USB线没用焊接的。多了套插接件

网友:
用过雷柏的机械键盘,几个月就坏了,感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