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NS100工序间旋转退磁机拆解……

楼主(2023-05-05):
就是这个样子的,里面是两个强磁钢 一个N朝上,一个S朝上。被磁化有了磁性的工件在上面走走过过,就消磁了。。。

网友A:
旋转产生交变磁场,于是工件消磁。

网友B:
反向是不是就可以加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是不是就可以加磁了?

两块磁钢一正一反,是被退磁,都是一个方向会被充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向是不是就可以加磁了?

磁化更简单,找个吸铁石蹭蹭

网友:
消磁机工厂级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设备,和电磁铁通交流电的效果差不多么?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这种工业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磁化更简单,找个吸铁石蹭蹭

感觉这么加的,磁性不是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么加的,磁性不是很强

找个电磁铁,我是找了个电磁阀线圈,24v的,一个24v开关电源,俩连起来中间接个开关,螺丝刀放孔里,通电后按一下开关,效果比蹭吸铁石好一些。好久没用了,不知道扔哪里了。
现在都是小片磁钢用胶布粘螺丝刀上,这个效果好

网友D:
退磁是用的交变磁场吧,用这种静态的强磁也能消磁吗

网友:
这个要比线圈直接通交流电去磁效果好多了吧,

网友:
这个转速得很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磁是用的交变磁场吧,用这种静态的强磁也能消磁吗

静态的旋转起来就是交变的了

网友:
这么个东西要120W

网友:
旋转的退磁机,120W,这么大功率,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产生交变磁场,于是工件消磁。

还有个关键——工件从上面过(逐渐接近,再逐渐远离),这很重要,即使用电磁铁通交流电,也要有这个过程,否则消磁不彻底的。

网友:
螺丝刀头退磁了,能加上,但没多久又没磁了。

网友:
以前有人用一卷电源线直接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