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简易电池放电器

楼主(2023-05-05):
用来临时给满电电池组放电用,3000w电炉丝,电木板,接线柱等,大致组装。

电炉丝取电阻8欧左右,这样48v电池可以将近7A放电,60v可以9A左右放电,发现把电炉丝拉开些,就不会发红

网友A:
这不浪费了?接一个水泵,把水抽到高处,充电的时候还能用。

网友:
你该加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浪费了?接一个水泵,把水抽到高处,充电的时候还能用。

小型水电站啊

网友:
安全是个问题呀,  电炉丝烧红软了,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浪费了?接一个水泵,把水抽到高处,充电的时候还能用。

这方法不错,电能不浪费,循环使用。还有一种办法给大容量低电压电池充电,再低压电池用升压电路升压给高电压电池充电。

网友: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火灾。

网友:
笑死,人力发电也可以了

网友:
不就是取暖器嘛

网友:
没错,不能浪费热量

网友:
搞个玻璃外壳防护一下吧,看着都抖

网友:
整个逆变器,这样逆变出来 的电还能用一下,充个手机,抽个水什么的

网友:
再不行,你买几斤牛肉,穿上串,我带茅台过去

网友:
当年折腾时也搞个,买个电炉丝,接个库仑计。。

网友:
循环,永动机。

网友:
临时用用什么样都行,捡两块砖头垫炉丝下面,电木板留着干别的。

网友:
楼主买几斤牛肉,穿上串,做烤炉吧,我们带箱啤酒过去

网友:
确保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