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检测不锈钢餐具是否为304

楼主(2023-05-05):
前段时候红包快过期了,正好刷到不锈钢检测液,就下单了一个,今天有空正好测试一下。

到手1块6,原理是通过检测锰的含量

左边的颜色㳀,像202,右边的已经擦掉了,原来的是颜色更红,一看就是200,看来餐具真是重灾区,筷子是怎么来的也不太记得了,好像是买家具的赠品。

这是我在公司用的,有空要把家里的餐具都测一下,厂家的良心大大坏了,人心不古啊!

网友:
确实,有的卖家说是空心的不烫手,所以重量轻,其实就是假冒的304。

网友:
古人云:好钢用在刀刃上,可没说用在筷子上

网友: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只能检测200系不锈钢吧,300和400系应该分辨不出来

网友:
不锈钢 不是镍吗

网友:
筷子还是竹子的好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磁铁测试。

网友:
就是食品用不锈钢标号要在300以上吗?是不是还有个316

网友:
竹子的便宜,木头的贵

网友:
好钢用在刀刃上

网友:
不锈钢为什么含锰?

网友:
这检测液还挺好。

网友:
是不是这个药水也有毒啊

网友B:
国标没有说餐具不能含锰。只要重金属析出量达标即可。即使是生锈铁也能做餐具厨具。
竹子筷子是霉菌重灾区,胃炎胃癌肝癌相关。

网友:
不抛光的不锈钢不可能是这个表面,抛光的那个抛光膏要很久才能洗干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化学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磁铁测试。

磁铁更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没有说餐具不能含锰。只要重金属析出量达标即可。即使是生锈铁也能做餐具厨具。
竹子筷子是霉菌重灾区 ...

吓得我都不敢用筷子吃饭了,看样子以后要学印度人用手抓了。。。。

网友:
确实很多打标304的都过不了药水测试,譬如锅铲,勺子,盆子,洗碗槽,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