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检测的镍氢充电器能不能并联充电

楼主(2023-05-05):
捡到一根玩具上用的充电线,一头是5V的USB口,一头是4.8V的镍氢电池组充电输出,那么我就很疑惑,镍氢的充慢截止电压是1.4V,4节镍氢串联终止电压是5.6V,这个USB取电的5V是怎么供电的?拆开封装,原来里面是用了个8脚的充电管理IC,具有-Δ检测功能,我想能不能改成单节镍氢的充电器,充电槽采用并联充电,这样随便想充几节电就可以充几节

网友:
-deltaV只有0.01~0.02V,比三位半的万用表还要精确才能检测出来。因为精度要求高,镍氢IC比锂电贵得多。
实际上镍氢电池组多才用最高电压截止,附加温度保险。

网友:
看来这玩具不便宜。

网友:
查到这个充电管理芯片的规格书,自己研究一下呗

网友:
还挺精密的

网友:
有专用的镍氢充电芯片,就是单节充电的,记得最多可以充4节,但都是单节模式

网友:
难道还带升压功能吗

网友:
好点的镍氢电池充电器,都是-Δ检测的,一般都是单只电池,没有看见过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