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手个小型的台钻,能钻能铣那种

楼主(2023-05-05):
平时玩DIY最烦的就是外壳,也没有3D打印机来做外壳,只能去买一些塑料的或者金属的盒子来打孔做DIY,但是开方孔有时候很痛苦,所以想整个台钻加十字工作台来进行钻孔和铣方孔,不知道淘宝上800W左右那种,大概700-800块钱一套,带十字台的那种,能够使用吗?太大了又感觉占地方

网友:
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个雕刻机。

网友A:
你说的7-800的,应该贴个图,假如介绍是一个台钻,送十字台,那就完全是一个玩具,木头都加工不好,比手电钻好一点。

网友:
800元,连好一点的台钻都搞不定,别想了。
想搞铁的,体量最起码都近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7-800的,应该贴个图,假如介绍是一个台钻,送十字台,那就完全是一个玩具,木头都加工不好,比手电 ...

又了解了一下,确实几百的没法用,也就比手钻打孔强点……

网友:
有个帖子做的点焊机,那个小铣床漂亮,就是贵

网友:
能钻能铣那种可不便宜,不如分开买也许还便宜点。。。。。。

网友:
买个普力魔将就一下吧

网友:
三弟打印,现在自己组装,千元左右

网友:
关键是有地方放,不考虑地方的话,买二手洗,不用考虑钻,转功能是免费送的。

网友:
物理切削 吨位大好

网友B:
就为加工DIY机壳的几个方孔就去买加工设备,与买高射炮回家用来打蚊子差不多一个意思了。就算有了设备也不能用手拿着凑上去加工吧,还要有夹具才行,这一切都很麻烦,家里又不是开加工厂批量生产的,所以极不现实。DIY的外壳无非是些薄塑料之类的,就算是铁壳,最厚也就1mm,好加工得很,已经有帖子讨论过这些问题了,无非是大孔用曲线锯,中小孔用手电钻加开孔器加电磨来搞定。其实电磨的用途很广的,而且国外的琢美电磨可以配上很多辅助工具来实现各种加工,可以去了解、研究一下,比如有一种多功能切割套件就可以在薄板上开直线,琢美的比较贵了,国产也有很多便宜的替代品可用,多琢磨琢磨,买些或自制些辅助工具,在机壳上开出漂亮的方孔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为加工DIY机壳的几个方孔就去买加工设备,与买高射炮回家用来打蚊子差不多一个意思了。就算有了设备也不 ...

琢美的电磨我有,好像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东西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为加工DIY机壳的几个方孔就去买加工设备,与买高射炮回家用来打蚊子差不多一个意思了。就算有了设备也不 ...

想问下,这个套件里的切割头,是不是就是铣刀啊?之后总要买一些替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这个套件里的切割头,是不是就是铣刀啊?之后总要买一些替代的 ...

图片看不大清楚,我觉得应该是铣刀,但与常用的立铣刀有些区别,由于是手工进给开槽,所以要求切削轻快,排屑良好,切削刃较少,两刃或者单刃,国产铣刀大多数是3刃或4刃的,买替代品应注意选择,选择两刃铣刀较好。

网友:
琢美切割套件里的切割引导器国内也有替代品卖,仅10余元一个。

网友:
找到开槽用的单刃铣刀了,这个与琢美的极其类似,也不贵,直径3.175,刃长20毫米的仅5元多包邮,建议买了试试。

网友:
几百的没法用

网友:
买个三弟打印机吧,随意打印

网友:
3D打印机打个机壳就不说设计编程要花多大精力了,就那制造成本也比DIY的物件高多了,更别说打出来的质量了,差的跟狗屎堆的一样。这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