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u盘如何当2个u盘用

楼主(2023-05-05):
现在有2个GHO文件分别写到了2个u盘里做启动盘,而且这2个u盘还不能同时插上,否则启动一个u盘后会读到另一个u盘里的文件

现在有没有办法把这2个gho文件写到一个u盘里,而且能分别单独启动互不干扰

网友:
为什么不用PE启动

网友:
应该也可以,需要大神封装

网友A:
分三区,然后配置启动文件就能轻松实现,两个系统分区隐藏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把GHO写到U盘里面,是GHO文件拷贝到U盘,还是把整个镜像写到U盘?

通常是把GHO文件拷贝到U盘,PE启动,然后对硬盘进行操作。别说2个,10个都没问题。

如果是后者,那就是量产的概念了,U盘可以搞成“2个U盘”,可以装2个PE,BIOS可以选择由哪个U盘启动,但这2个同时在线啊,你说的互相干扰是怎么回事?实在搞不懂楼主的需求。

网友C:
是不是装两个进去,想读那个就读那个啊,想运行那个系统就运行那个啊,我的理解是

网友D:
现在PE不是都不带映像么,

然后所有WIM,IOS,GHO都直接放在优盘里,想部署哪个就部署哪个。

没必要死守着合盘的那种IOS映像吧。

网友:
两个方案:
1PE+GHO 2量产多分区镜像U盘

网友:
我做了一个多系统U盘有 WIN ,IOS, Android ,ubuntu 很是方便

网友:
直接PE就完事!事情真多!

网友E:
一台主机只能读取一个GHO文件,不能同时运行。U盘可以分区,制作PE,,选择GHO运行。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做的

网友F:
准备多个优盘,一半做PE启动,保存ISO文件;一半写入原版系统镜像,直接启动安装。就喜欢带十几个优盘上门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三区,然后配置启动文件就能轻松实现,两个系统分区隐藏起来就可以了! ...

能说下具体怎么操作吗,比如分ABC,分别镜像到BC分区,然后影藏,启动文件放到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GHO写到U盘里面,是GHO文件拷贝到U盘,还是把整个镜像写到U盘?

通常是把GHO文件拷贝到U盘,PE启动,然 ...

是整个镜像写到U盘,我不是PE
比如有2个u盘,我启动a盘,就不能读到b盘,我启动b盘,就不能读到a盘。如果是量产的话也能读到其他盘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两个进去,想读那个就读那个啊,想运行那个系统就运行那个啊,我的理解是 ...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能读到另外一个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PE不是都不带映像么,

然后所有WIM,IOS,GHO都直接放在优盘里,想部署哪个就部署哪个。

我的不是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台主机只能读取一个GHO文件,不能同时运行。U盘可以分区,制作PE,,选择GHO运行。 ...

不是pe,是把gho镜像到u盘,然后再从u盘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多个优盘,一半做PE启动,保存ISO文件;一半写入原版系统镜像,直接启动安装。就喜欢带十几个优盘上门 ...

u盘有,就是2个u盘不能同时插上,要来回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
把两个U盘都存成ISO格式,然后把一个大的盘用Ventoy做成Ventoy的系统,把两个ISO格式文件都放这个盘上就行了。只要你盘够大,放100个系统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