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艾玛诗牌IQS1301型电陶炉

楼主(2023-05-05):
由于偶尔需要去外地办业务,又想省点钱自己煮点菜粥,所以买了这个。但是到手之后感觉更像电热杯垫,所以又买了铸铁炉,全当是自己交了智商税了。
坛友分析的电陶炉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73-1-1.html

打开后的全家福,赠送了一个中空玻璃杯。

1,外观:

发货包装,很多层纸箱,说明书和防烫提示纸。炉子整体大小在15cm左右

背面防滑垫揭开了两个,没有螺丝。

背面的贴纸写明了厂家和型号。
2,内部:

顶盖与底盘采用卡扣连接,玻璃面板镶嵌在塑料环内,塑料环带有卡扣。

开盖之后发现炉盘约占整体面积的2/3或者1/2,个人感觉发热面积很小。

电炉丝不同于老式电炉,是新式的粗丝,中间的应该是温度传感,开盖时由于本人不了解内部构造,石棉的隔热盘被撬坏出现多处破皮。

炉盘背面没有标注功率,个人感觉这个面积似乎达不到800w。

插头接线与内部接线采用螺丝接头,方便拆卸。

板子大体位置及5v风扇
3,板子:

面向外侧有两个弹簧,估计是出谋释放电容进行控制。板子上各个零件的编号和容量都有标注,对以后维修和抄板都比较方便。

背面左侧散热器下是可控硅,右侧白色接口接炉盘的传感器,红色风扇。

主控查了一下似乎是加湿器用的,不知道厂家有没有修改里面的参数。

可控硅,我个人的思路目前还停留在开关电源阶段。网上查了一下可控硅似乎比继电器更好一些,更适合小型电器。

4,个人点评:
只能说是购买之前满怀期待,拿到手后感觉颜值较高,拆开后感觉智商受辱。对本人应用而言,玻璃加热散热都非常慢,而且里面加热部分很小,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时没有那么多的等待时间的。而且个人感觉微晶玻璃用在电磁炉上时为了隔热,但是到了电陶炉这边却用在了传热上,似乎行不通。尽管该商品评价下面很多人都说加热块,但是个人感觉应该还是慢的离谱。现在还听说有新升级的透明钛晶玻璃面板,个人感觉还是不太看好。而且不同于电磁炉时外热内冷,电陶炉目前的设计里面也在加热,然后却通过风扇来给炉腔散热,很多能量就白白流失了。所以感觉电陶炉像时一款学习电磁炉又没学明白的产品。后来看了原理的帖子后,感觉也有优点,比如温度可以控制,不容易产生火灾。但是此款缓慢的加热速度,估计更适合办公室温咖啡等慢生活场景使用。

最后问一点题外话,我的尼康35mm半幅头马达坏了,从后面拆了一半也装不回去了老站有一个帖子讲的不详细,有没有大佬再给指点路

网友:
这种不如电磁炉安全吧

网友:
说白了其实就是以前的电炉加控制板!

网友:
简单的电热丝,这种效率一般般

网友:
换汤不换药,核心加热是一样的,只是加了控制板显得高大上罢了。

网友:
800W太小了,能干嘛用呢

网友:
厂家对产品有信心,芯片不打磨型号,原件有序号还标数值。

网友:
测试过780W没差多少加热一壶水与1000W时间差不多

网友:
这实际上就是电炉

网友:
电炉子,小火慢炖煲汤不错

网友:
电陶炉,有个好处是不挑锅,只有这一点好,800瓦,功率有点小了。

网友A:
电陶炉热转化率比电磁炉高吧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不错的,不知道使用情况和现在的电磁炉比较上哪个更好

网友:
这不就是个加了控制板的电炉子么?

网友:
就是电热丝。2200W的还可以,炒花生比间歇性加热的电磁炉好。缺点是比较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陶炉热转化率比电磁炉高吧

这玩意通过辐射加热,热损耗大,效率不如电磁炉。

网友:
电炉子的升级版本

网友:
煮粥倒是不错,砂锅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