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开关电源刚通电,输出正常,一会儿,就有滋滋的声音?

楼主(2023-05-05):
刚通电,输出正常,一会儿,就有滋滋的声音,再过1分钟,就听到嘀嗒嘀嗒嘀嗒响,15v输出变成13.8到14.2之间跳,8.5和5v输出正常,问题在哪儿啊

网友:
空载还是接了负载,若接了负载,是什么负载?

网友:
输出端有个可调电阻直接换掉

网友:
我有个电动车充电器也出了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启动电容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IC供电不足在临介状态,查该处供电的电解电容和高压启动的大功率降压供电电阻值是否变大或查一下变压器绕组向IC供电的那个叫什么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正向压降是否变大或变质造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