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灵通对讲机反接电池后故障维修请教

楼主(2023-05-05):
本人是个电子白痴,手头一台用了好像有15多年的LT6600对讲机故障了,起因是原装电池不行,我买了个18650电池支架粘上去用,早几天出去用时电池不慎装反,当时听到砰一声响,电池重新正确安装后机器故障了,具体表现:

1、开关机接收都正常
2、发射距离变得非常近,估计就只有百多米的距离了,感觉是发射功率还是供电上不去?
全拆开了,看到链接电池哪里有一坨黄色的零件明显炸了,但看不懂型号,旁边主板上有一个长得一样的零件,但编号有点差异。
坏的零件编号好像是“226 16K 714”
好的零件编号是“226 16K 715”
各位大佬能否指点下我该买个什么配件回来更换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小黄豆吗,传说中的钽电容?

网友A:
226是22uF的钽电容,扣掉试试。

那玩意击穿有可能短路漏电而影响电源的供给。

可以找体积差不多的电容代换。

接反的话不一定就坏个电容,可能还有其他东西坏,走一步看一步吧。

网友:
那个钽电容直接扣掉吧

网友B:
那个是功率管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搞不好前面的磁珠也烧了

网友C:
226:容量22UF钽电容      16:电压是16V       K:容量的精度为10%

网友:
除了这里,可能其他地方也会暗病了。

网友:
大家研究下,学习。

网友D:
看到坏的是个钽电解电容,可以换掉。正常情况下电池接反不应该只坏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功率管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搞不好前面的磁珠也烧了

好的,我先找个电容换上试试看,您说的磁珠我图片上是否有拍到?这个东西能简单检查好坏不?我有万用表,但只会简单测量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坏的是个钽电解电容,可以换掉。正常情况下电池接反不应该只坏一个电容。 ...

我也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6:容量22UF钽电容      16:电压是16V       K:容量的精度为10%

收到,后面的714、715一般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是22uF的钽电容,扣掉试试。

那玩意击穿有可能短路漏电而影响电源的供给。

嗯嗯,这个可以换普通的电容上去不?钽电容不太好找

网友:
功率管以及周围器件

网友E:
都15年了,不如买台新的吧,比如最近很火的泉盛K5,80多块就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15年了,不如买台新的吧,比如最近很火的泉盛K5,80多块就能入手。

主要是6600这货只要电池给力,能把功率调到10W左右

网友:
传说中的钽电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6600这货只要电池给力,能把功率调到10W左右

好吧,那只能祝你幸运,希望只是烧了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那只能祝你幸运,希望只是烧了一个电容。

谢谢提醒哈,我也看了下K5好像X宝都在130左右,没有80左右的啊?

网友:
电接反,大概率要烧一大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