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叔叔修摩托车的,求推荐一款电动扳手

楼主(2023-05-05):
叔叔修摩托车的,说是想要一款电动扳手,要求便宜耐用,麻烦各位大神推荐一下啊

网友:
便宜与耐用从来都不是划等号的.都有缺点.看怎么取舍

网友:
便宜耐用,那当然大艺啦,也有更便宜的,质量基本都一样,区别就是电池
建议大艺款或者牧田款选一个,以后别的工具电钻什么的也买一样的,就能通用电池了,并且这两种电池套料很便宜,不喜欢厂家的电池可以买裸机自己组电池

网友:
一般用用东成大艺,要好点一点大有威克士,不差钱牧田得伟博世。

网友:
如果搞维修个人建议买东城的便宜好用,丢了也不心疼,最主要的是东城的电动工具以形成系列,有一块电池,其他的工具都可以买裸机这样比较划算。

网友A:
公模电扳手 4-5十块钱
主要是电池,配个好点的10节估计要8-9十块钱

网友:
选大艺,没错。
论坛很多人都 是在把玩工具

网友:
便宜是一方面,可靠也需要,大有的、大艺的都还不错。

网友:
修摩托车得用电炮

网友:
感觉大艺还可以

网友:
修摩托车一般都有空压机,买个好点气扳就行了!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模电扳手 4-5十块钱
主要是电池,配个好点的10节估计要8-9十块钱

电池八九十不够

网友:
雷力讯就挺好

网友:
选大艺,没错。

网友:
修车的一般都是杂牌,没见过用大有大艺的,即使用全新的,外面也得套个脏兮兮的壳子,不然容易被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八九十不够

我买的力神 2000  5.x一节(不知道真假)
壳子+电路板10几块,自己组装的(做工属于中上等)
电池内阻测了在17-18
马马虎虎用,目前来说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八九十不够

国产电池差不多,松下三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力神 2000  5.x一节(不知道真假)
壳子+电路板10几块,自己组装的(做工属于中上等)
电池内阻测了 ...

你成本都70了,你卖的话八九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成本都70了,你卖的话八九十?

自己买,自己攒呗,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