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系列改升压

楼主(2023-05-05):
换前级高压电容为大容量,换后级电容耐压高点的,换mos大功率,并一个取样电阻,增大前级电流,从绕变压器,四股1.0并绕做非隔离升压模块,输入12v,输出高于12v都可以,看mos管和整流管,电容耐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种反激式一般150w以内。

不会免费pcb打样,不然论坛里有成熟的调压调流电路图,可以做万能模块(最后一张借用论坛里大神电路图),只要是光耦控制的都可以。

楼主:
简单实用,可小范围调压调流。

网友:
参数说得更详细点,比如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等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好多白糊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压器好多白糊糊

自己手工绕的没有浸漆,用白色胶固定,避免震荡震动

网友B: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吗?请问加大电流取样电阻并多大合适怎么计算?

网友C:
输出负载一大,电源就会打嗝,而且电压不太稳定

网友D:
非隔离输出?用着有些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隔离输出?用着有些担心。

升压的不用担心,不会过电压,隔离的损耗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负载一大,电源就会打嗝,而且电压不太稳定

那就取消前级电流监测电阻,测试一下满载能多大电流,在这个范围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吗?请问加大电流取样电阻并多大合适怎么计算?

比如输出60v,2a,就是120w的功率,输入12v电源就要有大于10a的电流,我是再并上同阻值的,尽量不取消

网友E: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手工绕的没有浸漆,用白色胶固定,避免震荡震动

可以用松香酒精溶液浸渍变压器,白胶渗不到缝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吗

对的,旧电动车换新的,旧充电器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旧电动车换新的,旧充电器改的

我也想换组14串的电池,顺便改改充电器,结果全浸胶的,实在没法弄

网友:
大功率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