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一个东风4B型内燃机车的蓄电池闸刀开关THD2-400/110V

楼主(2023-05-05):
最大电流400A,闸刀左右两路是分开的,分别接蓄电池的正极和负极

背后的螺丝都有封胶

网友:
没必要双刀吧?单刀足够了

网友A:
好像螺丝还没拧紧,弹簧垫片还有空间

网友B:
这个用料绝对没的说,以前我还有机会在驾驶室参观这个车型

网友:
紫铜片蛮厚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螺丝还没拧紧,弹簧垫片还有空间

那几颗螺栓是联接引线,接线鼻子用的。

网友:
我想看拆东风4B型内燃机车

网友C:
这个或许有个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或许有个盖子吧?

没有盖子,在柜子里用的

楼主(2023-06-19):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料绝对没的说,以前我还有机会在驾驶室参观这个车型

这个车型快被淘汰了

网友(2023-08-18):
过电流的部位都是高纯紫铜,不过这也是隔离开关,400A负荷电流下它是难以切断的。

网友D:
导电的地方都是直接露着,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电,看着好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电的地方都是直接露着,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电,看着好吓人

在一个机柜里用的,并不是在外面

网友(2023-09-28):
这玩意我们生产过,纯手工打造,用料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