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12V腚圆 都是山寨电器的原装适配器

楼主(2023-05-05):
首先是按摩仪的两个电源

都没有短路保护,这个此时钳形表电流4A,万用表测电压1.27v

这个也是没短路保护,这种按摩仪的因为电机捏住接近短路,所以设计的不保护

这个空载还有0.3W,不知道为什么待机功率这么高
我一个wifi智能灯待机也就0.25w,这0.3w什么都不干

这个是电磨的电源

先拆这个按摩仪的1.5A的

这个板子真的很一般,感觉和10年前手机充电器的主板一样
也有电源管理芯片

背面这个铜箔我感觉电烙铁开温度高了直接烫鼓包了

输出电容给的还挺大

然后拆这个2A的,做工看着还挺好的

输出直接用二极管整流,二极管会发热,就在电解电容旁边,这样电容寿命直接缩水

然后拆这个3A的,电流最大做工最差

能省则省,偷工减料

这是一个正经的3A电源,那次摔坏了,我也懒着修了

背面

看看好电源是什么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721-1-1.html

网友:
做工粗劣。担心啊

网友:
能用就行系列吗

网友:
那几个山寨货做工都挺粗糙。不过这些负载也确实都是能用就行。

网友:
还行,没有水泥块

网友:
节约成本,能用就行,自用电源还是选好一点的靠谱

网友:
你就说能不能用吧

网友A:
小功率用用还是可以

网友B:
这几个电源真的不算太差,都是开关电源专用芯片,还都有EMI电路(一般情况最先省掉的就是EMI电路中的共模电感),3A的电源有6脚开关电源专用芯片和扩流场效应管(直接趴在电路板上的)。这些电源不要跟正规的手机电源适配器比,他们不是一类电器(主要是价格因素)。

网友: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电源的,都是常规零件,坏了好修,用在要求不高的设备很合适

网友:
这电源外壳跟我5块两个的电源一模一样

网友:
然后  能不能正常用啊

网友C:
那个按摩仪电源的PCB板边沿坑坑吧吧的,像是废品再利用的。

网友:
我以前总管这东西叫变压器

网友:
这几个12V电源还可以9楼讲的有道理用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源真的不算太差,都是开关电源专用芯片,还都有EMI电路(一般情况最先省掉的就是EMI电路中的共模电 ...

怎么说,这些电源全部来自之前家里老人买保健品送的电器自带的电源
本来就是坑人的东西,送的电器肯定好不到哪去,不是什么正规厂家生产的
配的电源也肯定不怎么好
但是这些电源还都有底线的,要是真起火漏电出了事,那这厂家直接不用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按摩仪电源的PCB板边沿坑坑吧吧的,像是废品再利用的。

我感觉也是二手的,撬开以后里面有味道
这三个电源长时间工作以后都多多少少有点味道,我就直接报废了,手里2A用华为的电源,4A用K3茂硕的电源,10A用戴尔的电源,功率再大就用服务器和ATX电源,没必要用着辣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用用还是可以

那些按摩器把电机捏住电流比适配器的额定电流大得多

网友:
好歹没用配重,还算正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