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琢美4000 有电火花,转子不转动,定子发烫

楼主(2023-05-05):
如题,拆解图我会在另外一个帖子上晒出。

万用表测了一圈找不到原因,开机有电流声。
碳刷通电有电火花,但是转子根本就不转动。
定子测过都是好的。
保险丝也是好的。
开关好的,调速开关应该是工作的,因为试过大小会有一点变化。
转完以后定子线圈有发热状况。
如果是碳刷问题那就是最小问题了,换碳刷没几个钱。

我开始以为是我把定子的四个点接错了,后来看了一下人家的接线发现是没有问题的。

外网有个视频是说有电火花,但是人家转子是转的。说是那个固定碳刷的铜头不平导致碳刷不能顺畅滑动,但是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不会是电机扫膛了吧,用手转转,空转轻松通电后转动费劲那就是扫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机扫膛了吧,用手转转,空转轻松通电后转动费劲那就是扫膛了

扫膛是应该转子还转的吧,我是转子不转,手拨也不转。

网友B:
定子2边的电阻一样吗?什么都是好的,真奇怪为什么不转呢

网友C:
转不动不是那么明显吗?电机坏了呗,要么是轴承坏了,要么就是进异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2边的电阻一样吗?什么都是好的,真奇怪为什么不转呢

我再测测看定子电阻吧,但是这个转子和定子有点绣,我不确定有没有关系。
试过手动转是顺畅的,但是加了碳刷有一点点阻滞,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常。
等我丈母娘走了我拿钢丝刷加电磨好好打理下。老人在我不敢开大声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不动不是那么明显吗?电机坏了呗,要么是轴承坏了,要么就是进异物了。 ...

轴承肯定没问题,但是转子我还真没一个一个电极测过。

网友:
如果不插电,也转不动输出轴,就是轴承坏了,什么地方卡死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D:
基本判断转子断条了。可以通电后,马上手动扭动一下转子,应该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判断转子断条了。可以通电后,马上手动扭动一下转子,应该能转起来

你说的对,我今晚测试了转子所有的电击,的确是有一对不通了。
看来这个是没救了。要找到一个4000的转子且是220V的是不太容易的。
二手的110V的网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