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接触器控制这么个小水泵是不是有点那啥?

楼主(2023-05-05):
我们那里有句俗话:木匠师傅家里坐歪板凳。

电工家里就搞这种不成看相的东东。没技术含量。
水流开关闭合,接触器线圈得电,接触器吸合,水泵启动,水流更大,形成自锁状态。水龙头关闭,水流停止,泵就停止。
还没上机用,感觉有点那啥。

网友:
要那啥就让它那啥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直接用水流开关控制,你这个水流开关太小,换个大点的就行

网友B:
个人觉得接触器是必须的,如果你不打算用水流开关直接通电来启动水泵的话。
用水泵增压,感觉水泵进水口越大效果越好。你这个进水口貌似小了一点。

网友C:
接触器是不是就是超大功率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直接用水流开关控制,你这个水流开关太小,换个大点的就行 ...

水流开关的功率150W,水泵300W,用接触器工作还是寿命会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接触器是必须的,如果你不打算用水流开关直接通电来启动水泵的话。
用水泵增压,感觉水泵进水口越 ...

4分的不小了。我之前用四分的管,还用那种软管接的,最小内径只有不到5mm.这种不锈钢波纹管内径可以。整个管路我看来没有内径小于10的地方,水泵的进水也是4分的,大也没什么意义。反而如果是其它地方小,这个地方大,冲不开那个活门,反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是不是就是超大功率的开关?

它不仅可以超大电流,还可以有四路,还可以加辅助触点,可以变常开,常闭。还有自锁,互锁等等常规用途。

网友D:
这水路属实是没看明白,怎么这水进泵里转了一圈那也没去,这是搞内循环吗?

网友:
水流开关可以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最好是低压的,AC24V这样的,然后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或是直接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水泵,这样水流开关的寿命还能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流开关的功率150W,水泵300W,用接触器工作还是寿命会长些。

有300W以上的水流开关,水流开关是靠集成在里面的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的,可靠性应该还行

网友:
简单的复杂化,中国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水路属实是没看明白,怎么这水进泵里转了一圈那也没去,这是搞内循环吗? ...

哈哈 我看明白了 这个可以直接夸过水泵通水的

网友:
接触器寿命会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水路属实是没看明白,怎么这水进泵里转了一圈那也没去,这是搞内循环吗? ...

可以不通过水泵直接走,水泵坏的时候好拆下来。这种水泵如果有段时间不用,就转不了动了的。

网友(2025-02-04):
引用 网友D:
这水路属实是没看明白,怎么这水进泵里转了一圈那也没去,这是搞内循环吗? ...

模仿的工业上旁路管路,已经关了不会自己循环的。

网友:
这水泵看着也不小啊

网友:
换我就套个酒桶

网友:
好像有点大炮打蚊子了,用继电器就可以了吧。另外进水阀怎么关了

网友(2025-03-08):
是不是配个控制箱,设计上手自动切换按钮,再把电源,运行,停止,故障指示灯啥的都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