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60Go2的充电散热背夹,我一口气做了五个

楼主(2023-05-05):
其实本来想做六个,加工失误报废了一个

360go2运动相机,小巧方便,但是有两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一是续航太短,二是散热不佳。断断续续拍摄很难超过15分钟,要不是没电了,要不就是过热了
于是我做了一个散热供电背夹,结果有人表示也想要,我就又制作了五个,这次款式还有所变化,小批量制作个做一个的区别还真是挺大的
制作过程视频
裁出大小合适的覆铜板

扫描运动相机背面

用不干胶打印出来就能获得精确的孔位和外形了

获得主基板

网上买了1.5的磁铁,结果收到后发现只有1.2多一点,只好又换货。

加工磁铁孔的时候把覆铜板打坏了一个,6变5了

磨去不需要的铜箔

裁剪相应的铜片

铜片需要在铁砧上砸平

覆铜板镀锡

在覆铜板一面焊上铜片用作散热和磁铁的支撑

制作U型铜条,用于定位和传导热量

焊接完成

准备大小合适的散热片。磁铁放进对应的孔里用于磁吸

导热硅胶粘好散热片

弹簧端子焊接好,按对应位置安装

最后用光敏树脂固定端子和电线,就算制作完成

额外制作了一个加大散热面积的

这个背夹不仅可以继续使用磁吸牌子,还可以把相机放在框里使用,方便了不少,实测没发生过热的问题

听说最近石墨烯挺火的,不知道这一面贴上石墨烯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成品看起来还蛮精致的

网友:
这个做的巧妙精细,很实用

网友A:
要不咱考虑下嘉立创的铝基板当散热怎么样

网友B:
散热器以后效果有大的改变吗

网友:
这个相机体积这么小长时间工作或者环境温度过高的话,的确会有失效的可能。做好散热还是要好得多

网友C:
创意不错!为什么不直接用铝加工一体的呢?

网友:
看看JLC和JP有没有羊毛薅?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以后效果有大的改变吗

很明显,没再遇到过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考虑下嘉立创的铝基板当散热怎么样

多的话可以尝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不错!为什么不直接用铝加工一体的呢?

没这个加工能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考虑下嘉立创的铝基板当散热怎么样

这确实是不用CNC之外的最优解,楼主目前方案,两层铜之前还有玻璃纤维,从效果来说确实不如铝基板或者是直接用单层铜片,然后磁铁粘铜片背面。

网友:
做的很精制呀
弹簧端子购买连接分享一下呗

网友:
话说,这个运动相机好用吗?

网友:
那个紫光灯也是diy的吗?

网友:
马家搜了下光敏树脂,全都是3D打印相关呢。
这个树脂diy中很有用啊!

网友:
可以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