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酷贝i2000厨房家用电子秤

楼主(2023-05-05):
这个电子秤没电了,拆开想改锂电看看。

背面有7颗螺丝要拆掉。四颗蓝色框里面的螺丝拆掉后,称重传感器可以拿下来,传感器下面还有4颗螺丝要拆掉(在正面)。

内部空间狭小,目测只有绿框内可以安装锂电池,但手边没有这么小的电池,只能作罢。

屏幕背光采用一颗蓝色的贴片LED,背光组件分三层。反光纸、漫反射板、扩散膜。

内部全家福

换两节7号电池,装起来。

网友:
也有一个同款的,感觉非常省电的。

网友:
核心部位没拍仔细

网友:
之前买的带充电两用的才十几块钱 还是3kg的 好像之前有发帖来着 你这种要加装充电板才好用锂电

网友:
改锂电池充一次电可用几年

网友:
长条形电池

网友:
用镍氢,没电了就充

网友:
也有一个,2个7号电池很省电啊,能用很久的

网友:
我换过锂电,我的电子称不能直接用锂电,电压太高,测量不正常,没办法,串了一个二极管才正常

网友:
我改的血氧仪,老五家淘的手环锂电池220mah带保护板,刚好塞进7号电池位,串个1n4007后电压不会超过3.6v,usb串个1n4007和电阻到电池充电,这是有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不是用的斑马纸好评,还带背光,可以考虑换个手机的那种平板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
有那个人体感应灯的话,拆了电池安上,然后再用个手机电池扔到感应灯上。

网友A:
同样造型的有一个,但是字老飘。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造型的有一个,但是字老飘。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大神么? ...

可能是称重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