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朗琴H3000怎么拆开啊,想加蓝牙功能

楼主(2023-05-05):
朗琴H3000怎么拆开啊,想加蓝牙功能,有教程吗

网友A:
拆掉面罩就能看到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面罩就能看到螺丝了

就是想知道前面的网罩怎么拆掉?

网友:
线路输入外接,那么简单都搞不定,还是别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