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给C盘剩余多大空间好?

楼主(2023-05-05):
Win10 专业版 64位

1T 固态分成:
C盘(Win盘)200g   +   D盘 (程序安装盘) 800g  + 机械硬盘

C盘装完Win10,占用50g,C盘剩余150g

若为了速度、性能,Win10给C盘剩余多大空间好?
目前是剩余150g,用不用剩余300g、500g  (给C盘400g、600g)?Win10速度有提升吗?

网友:
想重装不费事的话,就分区,当然也可不分区,至于系统盘分多大,全靠自己心情,不用纠结,毕竟不是上千块买几十个G的时代了

网友:
分区和ghost乃是win98年代的陋习。
C 固态
D 数据
考虑到C应该空闲比较多,把重要的数据(包括所谓的绿色软件)在 C D各保存一份,用同步软件自动或手动同步。这样即使坏一个硬盘也没损失。

网友:
不会电脑的:200G+800G
会倒腾的:80G+920G

网友A:
我是用1个500G的固态全部做C盘,然后接一个6T的机械盘当数据盘。

网友:
40G路过,分多了不浪费吗,就一文件夹还尼玛陋习,那啥得不轻啊

网友:
我一般分100G给c盘,一些系统软件装到C盘,少部分绿色软件和数据放在d盘

楼主:
若追求Win10的速度、性能:C盘剩余150g (后期可能剩余100g) , Win10 能否高速、高效?

假如C盘剩余300g,比起剩余100g,Win10 性能会否提升? (其它程序不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追求Win10的速度、性能:C盘剩余150g (后期可能剩余100g) , Win10 能否高速、高效?

假如C盘剩余300g, ...

关闭虚拟内存和休眠功能,速度性能基本拉满,就是物理内存得足够大,建议16GB左右,你会发现新高度的

至于系统盘容量,我个人习惯性100G以下,啥都往C盘装的话就一个盘一个区

网友:
容量留多大速度都不会有什么提升的,分区只是为了方便管理,系统坏了重装单独弄C盘不会影响其他资料数据

网友:
速度和分区没有关系,分区仅仅是方便管理而已
C盘正常150-200G,其他放数据,建议把用户配置文件转移到D盘,再不济也把桌面和文档移出来
很多软件都把数据默认放文档了,比如QQ,微信,尤其微信是空间大户
软件需要安装的那种统统装C盘,发现很多人喜欢把软件装别的盘,
这个是XP之前的系统留下的习惯,因为没有UAC,之前软件喜欢把数据放存在安装目录
但是vista以后UAC的存在,软件没有权限往program files目录里写东西
而且这些软件,系统重装以后也用不了,还得重新安装,放别的盘没有任何意义
绿色软件倒是可以考虑别的盘弄个目录单独放

网友:
用ssd做系统盘,一般都不分区的。

网友:
两个固态500G和1T,我的是500G不分区装系统,1T分两个区200G和剩余

网友:
固态当系统盘,机械当数据盘,不用分区

网友:
咱总共就给50G,还剩近3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1个500G的固态全部做C盘,然后接一个6T的机械盘当数据盘。

土豪的节奏

网友:
C盘还是大一点比较好,话说电脑板微信很占C盘的。

网友:
C盘100G,剩余D盘。
系统装好后,用mklink命令把用户目录、应用目录、数据目录转到D盘。

之后随便怎么用,改装的装,但是C盘的占用空间就几乎不增长了。
如果要重装系统,也不用专门备份啥,直接重装就行,装好了之后再次执行mklink命令,桌面、文档、收藏夹、游戏进度、聊天记录等瞬间还原,一点都不耽误使用。

网友:
C盘200g差不多了

网友:
前两年我的主力机C盘突破100G只好换硬盘
所以我感觉200G是及格线,再少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