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59xt2 双贴 29f08t b17缩ce芯片

楼主(2023-05-05):
手上有2颗b17a 08t的颗粒,是之前拆颗粒卖的29F08T2AYTCH1,剩下两颗有点划痕就留下自己玩。
最近海鲜市场看到eva家的2259xt2板子支持缩ce,就买了一片回来玩玩。按照说明跳了cce2和cce6,关闭rg23土狗跳线后,id能识别,但是开卡报ce map错误,应该是8cex2的,但是只看到4cex2。

哪位大佬玩过这个的,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有写保护开关就好了

网友A:
白色板子真好看,也想玩

网友B:
29F08T2AYTCH1同型号颗粒我也有2颗,还不知道怎么利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F08T2AYTCH1同型号颗粒我也有2颗,还不知道怎么利用呢

范范大佬,如果id不太正常,一般是没有贴好,还是没有跳线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板子真好看,也想玩

看着好看,稍微焊一下就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58H啊

58h 2g缓存板子太贵,没有买。59xt2比较便宜

楼主:
查了一下id,看起来就是4ce的,id有两位不一样。还不清楚是跳线问题,还是没有焊好

楼主:
更新一下,找到原因。两个缩ce的跳线cce6和cce2,其实只需要跳cce6就可以了。cce2似乎不需要跳

网友D:
SM2258H公开fw不支持4dieIM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2258H公开fw不支持4dieIM

我虽然没开过,但我朋友开过,

网友(2023-06-20):
学习一下,积累点经验

网友(2024-02-26):
2258h卡0x22 0x23错误 用2258xt ad贴单贴 2259xt2贴双贴 缓外掉到个位数 真不知道怎么应用了 听说2263xtad 可以开 可惜手头没带ad的板子

网友:
这个应该是4ce/16die的颗粒,记得听大佬说过贴59xt2应该需要跳4ale跳线。而且固件应该也不是普通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