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只炉具电磁阀并科普。

楼主(2023-05-05):
儿子家的炉具有故障,表现为炉具按压开关可正常打火并着火,松开按压的开关即断火。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炉具电磁阀断路所致,极少数是热电偶故障。这种带熄火保护的炉具一般都有一只电磁阀和热电偶组合来控制炉具的出气,连接如下图。点火过程:按压炉具开关,机械原理顶开电磁阀前端的橡胶头,炉具出气,高压点火,炉具着火,炉火烧烤热电偶,热电偶产生大约0.7V左右的电压,加到电磁阀线圈两端,将橡胶头下部的衔铁维持在吸合状态(这点电压产生的磁性不会让线圈将衔铁直接吸合,而是通过机械原理顶开橡胶头的过程中,衔铁已于电磁阀的铁芯接触到一起了,这点磁性只能维持吸合状态),炉具持续出气;如果电磁阀断路,热电偶产生的电压不能使电磁阀产生磁性,就不能维持电磁阀的吸合状态,靠弹簧的弹力就堵住了出气孔,炉具不能出气,熄火。熄火保护过程:如果点燃的炉具由于锅沸而浇灭了炉火,热电偶不能够产生电压,电磁阀失去磁性而释放橡胶头,堵住出气口,断气。

单芯线电磁阀接线示意图。

今天的主角——单芯线电磁阀。

这是单芯电磁阀。

从这里撬开(有的是一次性的,不能无损拆开)。

断路处。

特写。

焊接。

参考线径,下面是mm刻度尺。

组装好。

线圈电阻,基本上是万用表表笔电阻,应该是不到1欧姆。
科普一下炉具的电磁阀:带熄火保护的炉具,基本是这个构造(高级的除外):炉具的一个炉头,都配有一个热电偶,里面一只电磁阀。热电偶基本通用;电磁阀规格略有差异:一是接口,有单芯和双芯之分。如下图,单芯的线圈另一端接的是外壳,利用炉具的金属壳体当做一条导线,二双芯的,就是线圈两端的接头直接通过导线接到热电偶两端,原理一致。

二是前端的橡胶头直径不同,多数是10mm,个别有9mm的。如下图。

至于安装孔距、电磁阀长度,区别不大,基本通用。
线圈断路是炉具电磁阀的普遍问题,可能是铜焊过程中用了特殊助焊剂,腐蚀了导线导致断路,锡焊完全能胜任,这的温度不高,不涉及开焊问题。同时锡焊接触电阻也不大,完全胜任,维修时注意不要破坏了根部的密封橡胶圈,出现裂口会漏气。目前修复的电磁阀已用到炉具上,很好用。
谢谢围观!

网友A:
谢谢朋友科普,我家很少用燃气灶,大部分都用电磁炉和微波炉还有电饭锅。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用的燃气灶不是这种先进的电磁阀,高压火嘴、感温针都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科普,我家很少用燃气灶,大部分都用电磁炉和微波炉还有电饭锅。 ...

炒菜还是燃气灶火力要大些。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讲的很详细。

网友:
谢谢分享!测一下热电耦电压数值才好呢

网友:
这是带熄火装置的炉灶电磁阀结果构及工作原理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电磁铁的线好粗

网友:
线圈居然这么粗

网友:
电磁阀吸合、释放时声音轻脆表示阀动作正常。

网友:
学习了,没想想到里面的线圈这么粗

网友:
线圈这么粗,还是8字方式绕的。

网友:
貌似我家的不是这一种,不会自己关气阀。
点不着火的故障倒是有过,更换高压点火盒子就搞定。

网友:
热电偶产生的能量不小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赞一个!

网友:
感谢科普,原来线圈这么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