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刹车灯开关导致的汽车发动机限扭

楼主(2023-05-05):
今天出门办事,办完事回家就发现,不管如何踩油门,发动机始终只能保持在2500转以下,并且动力非常差,但是挂空挡或者踩离合,发动机转速立马就上来。原本以为是刹车抱死导致的动力不足,但是下坡滑行又很顺畅。

慢慢吞吞开回家后,手机百度发动机限扭。怀疑刹车开关导致发动机限扭。
在刹车踏板处发现了刹车限位胶垫损坏,导致刹车灯常亮。

找不到胶垫,就用螺丝代替。
然后调整好间隙,上车测试,一切ok。

网友:
至少用平头螺丝,这个十字螺丝还是会把刹车开关顶坏的。

网友:
应该是电脑识别是踩着刹车呢!

网友:
拆就是为了真相。------赞

网友A:
LZ啥车?感觉逻辑上比TSL要强

网友:
刹车开关接触不行了,速度快点油门到底也没反应,1档又能加速,
如果是在高速上,真会急死人

网友:
不知楼主是什么车。之前同事送我一辆不要的比亚迪S6,后来也是碰到了这玩意碎了的问题,不过他那个倒是不影响动力,只是刹车灯在没发动的时候也一直常亮且没发现,导致电瓶过放电。总是感觉这玩意的设计就是有点问题

网友B:
2K5以下限扭,高转速机器啊

网友:
这发动机转速高吧
我车跑120转速也就2100左右
平时也就1、2挡时会上3000转

网友:
还是换个像胶的吧,金属的容易把上面的那个针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5以下限扭,高转速机器啊

小排量面包车,都是高转速发动机,平时换挡都在2000转以上,今天这个情况,怎么踩都到不了2500转,实际转速在2000左右,平时2000动力就很好,今天这个情况,2200转的动力都没以前1800的动力好,完完全全的给限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啥车?感觉逻辑上比TSL要强

江淮面包车

网友:
行车电脑以为你要弹射加速。

网友:
可以把胶垫粘在螺丝上。

网友:
用了15年的奇累老车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说是刹车优先,但是高速行驶中突然没有了动力,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网友C:
平时开车比较少上到25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时开车比较少上到2500转

那是没开过面包车之类的,比如五菱宏光,长安之星等等,还有大多数的皮卡。都是要保持2000转动力才是最佳输出。

网友D:
楼主挺熟悉这车逻辑的

网友:
包几圈电工胶布也能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挺熟悉这车逻辑的

开了8年了,啥性子,都摸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