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笔记本电源还能再利用吗

楼主(2023-05-05):
三个闲置的笔记本电源,测试都是好的,还能怎么利用一下。这个有人要吗?

参数:
惠普:19.5V-3.3A
华硕:19V -3.42A
三星: 19V-2.1A (光宝代工的)

网友:
可以做可调电源用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惠普、联想,有个不知道啥牌的敲开了,丢抽屉里吃灰。

网友:
都是不错的电源啊,留着吧,指不定哪里能用上,或者加个DCDC改12V

网友:
微调到24V做白菜T12电源非常不错

网友:
改24伏用于T12

网友:
直接插数字功放上面,小巧的音响系统成了

网友:
加个DC-DC,做任何设备的电源都很好

网友:
改24V  给T12供电    或者改锂电池充电器  led驱动使用

网友A:
笔记本真奇葩,为什么非要用个19V,如果用最常用的24V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真奇葩,为什么非要用个19V,如果用最常用的24V多好。。。

为了防止技术被其他公司窃取

网友:
放着,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真奇葩,为什么非要用个19V,如果用最常用的24V多好。。。

索尼是19.5,不知道为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索尼是19.5,不知道为啥

好像美帝良心想还有20和20.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美帝良心想还有20和20.5的...

有次有个本写的是19伏-4.25安,结果手头的电源是联想的,20伏,犹豫半天没敢用,找个一个东芝的,19伏3.47安,带上电流表开机,发现动态电流时不时就过4安了,然后去掉电池,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十几个,平时用不上

网友:
咸鱼上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次有个本写的是19伏-4.25安,结果手头的电源是联想的,20伏,犹豫半天没敢用,找个一个东芝的,19伏3.4 ...

品牌的有点富余很正常,只过不超太多应该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