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感受和感想

楼主(2023-05-05):
从小时候就喜欢自由的骑车在城市的大小街道各个小路去跑跑,小时候有的是力气就骑着一个儿童车,后面带两个防翻轮的那种,从四五岁骑到了十四五岁,是小小恐龙品牌的,这当时应该是个二线牌子,一线牌子还有个GOODBABY 叫好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吵着闹着非要家人给买一辆给我买的,小时候就喜欢车两轮车 四轮车 轿车越野车大客车和自卸车。这个小恐龙车子我既当童车骑着玩也当成工具车骑着和家里人一起出门,那台车250元购买于我们本地的平原商场。当时应该是14寸或者16寸的车子吧,比他们的童车都要大不少。骑了这么多年也算是值了。

后来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借我下学突然骑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崭新的电动车我是真稀罕,母亲还骗我说是我姨家买的借来骑骑,我心情瞬间就不好了。最后才确定是我家的,那叫一个开心啊,就是从人力到不需要人力的转变真的是一个惊艳。 就像现在给我买一辆特斯拉一样么,也不是了也没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果然越长大越不快乐。 那个是天津生产的车子,天津明佳车业生产的都市风牌子的 36V 3电瓶电动车,当时的速度估计有25km左右,我坐在后面感觉到那是真的快啊。 父亲极其小心爱护,骑车拧动电门的时候都会人力骑起来,然后慢慢加电,那时候的电瓶是真的耐用啊,用了三年多还能用,后来续航里程短了不少,父亲又往里面加电解液还是什么液体我给忘了,使用注射器添加进去的,晚上出门实验果然跑的远了不少。 那时候是真的仔细啊。

现在的电动车都是起码48V 4节电池的了,甚至更大容量的电池了,我买了计量插座一次充满也才消耗4毛钱不到,真的是省钱啊。用车成本是真的太低了。后来淘到了不少充电器我固定在楼下使用不乱移动,钉在墙上了,也是杂牌子的但是就没有坏过一直很稳定。 西普尔 南京特能制造的充电器很是牢靠,尤其是特能做的很小很小特别精密看起来就很精致可爱。我没用正价买过任何一个充电器,都是淘到的二手的。或者从废品站捡来的。质量非常稳定。        2023/05/05 下午没事儿 照明公司

网友:
有了特斯拉后你会觉得96V就是渣渣

网友:
应该配上照片才生动

网友:
期待可以连续用几年的核电池的到来。。。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用几年的核电池的到来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是锂电的了,我前几年买配的48V锂电池。

网友:
电动车主要是看电池的好坏

网友A:
楼主只记得充电电费便宜,忘了电瓶贵了?
五一放假前和发小一起把他老爷子的丽驰四轮老年代步车铅酸改锂电,我负责电路接线,发小负责切割多余电池架,发小开车我俩一去去我们这边正规电池加工厂提的电池,加工厂品牌(金聚行),带人保保险,5年保修(前2年免费,后3年收材料费,免人工)蚂蚁带蓝牙的保护板,全新宁德时代三元锂大单体17串60V100A,带两提手的大铁箱,大约90多斤吧,满电这个老头乐大约行驶了150公里电池低压保护。电池钱5980元,运输费发小开车不算,人工我俩自己动手不算。
原车电池真是重啊,5个天能12v100a的铅酸,一个就有70多斤,发小自己找收电池的处理,不知道能不能买个10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记得充电电费便宜,忘了电瓶贵了?
五一放假前和发小一起把他老爷子的丽驰四轮老年代步车铅酸改锂电 ...

之前和发小一去去咨询本地四轮老头乐销售商,铅酸改锂电(还是按原车60v100a改)报价7200~7600,而且换下来的旧铅酸电瓶归他,(好处是不用自己动脑筋,不用动手)发小说干脆我俩自己到厂家提电池搞,又不是不会(我俩都有动手能力的)。
原车型号:丽驰A01,60V100A铅酸发小回忆新的时候续航大约80~100公里,旧电池用了2年半左右了,续航不行了,满电只能30公里不能满足老爷子需要,电机是3千瓦的,在后桥上,这车用盆牙带半轴走的,我这边叫后牙包。
改锂电过程都没啥说的,简单不难,就是电池重,车架脏,灰大。
唯独觉得奇怪的是,按说改锂电肯定要换锂电专用充电器,这款车原车是内置充电器(前机仓内有个铝合金带铸造散热筋和外置一个风扇的铅酸充电器,看起来质量很好,所谓车规级)通过前面保险杠车标后面插充电枪充电,充电枪上没电路,就有个二极管电源指示灯。但提电池时候电池厂里说不用改充电器,电池接上原铅酸正负极就用,配有安德森转接头,就用原车铅酸充电器充电,充电口,充电枪都不用改,原来咋用就咋用,电池厂家说他们会电脑修改保护板参数让电池匹配充电器,放心用,有事厂里负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之前和发小一去去咨询本地四轮老头乐销售商,铅酸改锂电(还是按原车60v100a改)报价7200~7600,而且换下 ...

改好后原车仪表板电量显示正常(15颗LED用亮灭来体现电量)也基本符合电量使用情况(对比蓝牙连接手机看蚂蚁保护板小程序显示的剩余电量),这车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不充电时候,原车充电器输出两根线必须接控制板上接电瓶的正负极,否则仪表板不显示电量,但仪表板有电,亮灯,大灯尾灯都能亮,就是踩电门不走没反应,充电器输出两线必须和控制板上的电瓶正负极并联才行,不管有没有在充电。
另外只要插上充电枪,不管有没有接220v交流电输入,也是其他部分都有电,但不显示电量,踩电门不走,这点可以理解,为了安全,避免不拔充电枪就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记得充电电费便宜,忘了电瓶贵了?
五一放假前和发小一起把他老爷子的丽驰四轮老年代步车铅酸改锂电 ...

原来铅酸电池都这么贵了,我记得03年我家让卖电池的老板装两个12v200A的800一个两个1600,可以自己加硫酸维护,用来启动80匹的柴油机,5年就差不多废了

楼主:
这个车使用的体量好大啊,电动自行车都是48V12 AH轻松跑35-40km没事  而且以旧换新成本也就220 目前价格,所以我感觉使用成本较低,看来容量变大的话 他的成本呈指数上涨啊。  不过锂电池更耐用吧,循环几千次没啥问题。 这么平摊的话 还是不算贵的。  但是如果是电动汽车的话,那种量产的上绿牌的纯电车的话就麻烦了因为如果有一点损坏磕碰了厂家不保修了,而且坏一个电芯 那可是工程量巨大自己完不成了就。所以电瓶用在越是简易 越小的电动车上 越是划算吧。

网友:
小小恐龙品牌

网友B(2024-09-04):
引用 网友A:
改好后原车仪表板电量显示正常(15颗LED用亮灭来体现电量)也基本符合电量使用情况(对比蓝牙连接手机看 ...

我觉得这个避免不拔充电枪就动车太实用了,特想了解这个电路结构,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避免不拔充电枪就动车太实用了,特想了解这个电路结构,是如何实现的。 ...

充电枪插上时候会顶住车头厂标后面的充电座里面一个微动开关,微动开关走线接到车后座下面的控制器,应该就是通过这个微动开关通断识别是否插上充电枪,只要插上就顶住微动,不管充电枪通没通电,电池都是有电的,至于控制器内部怎么运行的逻辑这个就没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枪插上时候会顶住车头厂标后面的充电座里面一个微动开关,微动开关走线接到车后座下面的控制器,应该 ...

哈哈哈哈,看到头两句瞬间就明白了,那个微动开关可以最简单的来让转把是否生效,就像有的电动车判定脚撑支着时拧把不走一个原理,只是之前看帖子确实没往这个方向去想,或者说没想到,我就干过这事儿,给人家修车转把多加了一个开关,联动低电平刹车,打开时车就拧把不走,用于推着车走时避免误触拧把车跑了的情况,关掉开关就可拧把正常骑行。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车使用的体量好大啊,电动自行车都是48V12 AH轻松跑35-40km没事  而且以旧换新成本也就220 目前价格, ...

电动自行车都是48V12 AH轻松跑35-40km

你这个有点牛逼噢,太牛了

网友:
电瓶车原装电瓶确实质量好些,换的电瓶明显不如原车电瓶,这里面的原因还不太明白

换的电瓶都是B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