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观望了这么就,决定入手一台众仪ZT-702S示波表来玩玩

楼主(2023-05-05):
五一节前下单,节后收到货,这个速度还算满意。
只因花了338RMB买到10M带宽9999字的示波万用表,有些好奇也不知道示波表功能如何,话不多说,先拆包瞧瞧。

彩盒包装,取出来是一个布包打开布包,示波表及附件示波探棒、TYPE-C数据线、表笔、温度探头、合格证、说明书满满一包。
不得不说,这配置附件挺多,包装有些拥挤了,建议厂家修改包装设计,所有配件最好定位放置。
表体采用红黑双色注塑,十分美观;表身呈曲线状,手握感十足;这外观设计很给力,厂家也是很用心了。
美中不足上下盖之间有些闭合缝隙,也不知道是设计需要还是壳体组合工艺问题。

控制面板,总共13颗按键

第一排:F1~F4菜单选择键;
第二排:REL/电源、AUTO/RANGE、HOLD/SAVE、MODE 4颗功能键;
第三排:上下左右方向键,加上中间包围MENU系统菜单键;
这个排版比较清晰直观。
支架太单薄,直接按键表站不稳会跑,必需用手握住才可操作按键。

使用手册描述很详细,翻阅了一遍来打开机,首先进入示波器模式;连接示波器碳棒,测量一下仪表自带的输出方波。

规格: 10M带宽,48MSa/s采样率,最高64Kbyte储存深度。 输入信号频率提升到10MHz时测量有些抖动,但频率读值是准确的;当信号频率再提升到60MHz, 频率读值依然正确,但此时显示的波形因该是不真实的

水平时基范围:100ns/div - 20s/div;垂直灵敏度20mV/div - 10V/div; 在调整时基和灵敏度时,按一次方向键调整一次,如果要从100ns手动调节到100ms,中间有十多个挡位,要按十多次按键;建议厂家能否修改为长按方向键可以连续跳挡,这样可以节省操作时间

触发模式:自动触发、正常触发、单次触发; 触发方式: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探头衰减:X1、X10 两级。
按MENU键进去系统设置:中英文语言、自动关机时间、屏幕亮度、测量数值扩展显示、基线校准、恢复出厂设置、数据保存、版本号。

单通道,没有时序测量功能;不过够用了,示波器基本功能齐全。
值得表扬的是测量波形可以保存下来,电脑连接数据线就可以获取到电脑上编辑使用,不需要U盘搬运;就连万用表的测量数据也可以保存。
俺之前一直用的老泰克TDS 2024示波器,没有USB接口,想要获取波形十分麻烦,只能靠拍照保留。

万用表读值模拟指针设计非常巧妙。

万用表参数。
电压:直流电压999.9mV~999.9V ,直流毫伏电压9.999mV~99.99 mV 精度0.5%;交流电压999.9mV~750V ,交流毫伏电压9.999mV~99.99 mV 精度1%。
电流:9999uA~9.99A, 最小分辨力到1 uA。
电阻:99.99Ω~99.99MΩ, 最小分辨率到10mΩ。
电容:9.999nF~99.99mF, 最小分辨率到1pF;测量大电容的速度比较慢。
电压电阻测量几乎跟俺的FLUKE 175C测量结果一致。

功耗
电池容量2000mA/H
不同功耗连续使用时间对比
亮度功耗(mA)使用时间(H)
30%2527.9
50%2667.5
80%2886.9
100%3036.6

充电电流只有500mA,估计充满电得花4小时

万用表部分功能强大,精度够高,示波器功能很普通有待提升,性能工艺足以对标这个价位。
总体来说产品设计理念不错,同一台测量仪表示波器及万用表可以灵活切换,用尽量低的消费价钱实现更多的测量功能,大部分维修测量、教学、电子兴趣爱好均可适用。

网友:
早买早享受!

网友A:
网上到处是这上表啊,看起来不错,我观望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到处是这上表啊,看起来不错,我观望就行了

目前还是内测的居多!其实也没必要观望,有需求可以买,300多买不了上当!价格确实足够低!买块差不多的0660的万用表也要百八十以上了!示波器也就相当于200块钱,怎么都值,当然,前提是有需求!拿来当专业示波器那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是内测的居多!其实也没必要观望,有需求可以买,300多买不了上当!价格确实足够低!买块差不多的0 ...

年底回贵州,让发贵州吧,这边环境你知道的,扔一个在老家即可,有这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底回贵州,让发贵州吧,这边环境你知道的,扔一个在老家即可,有这想法了。 ...

木有转盘,不怕,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年底回贵州,让发贵州吧,这边环境你知道的,扔一个在老家即可,有这想法了。 ...

再过两个月便出新型号了

网友:
持续观望,就是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过两个月便出新型号了

哈哈哈哈

网友:
感觉还不是特别成熟,后续不知会不会有改进升级型号。

网友:
单讨论外观,有点丑,一是表是圆弧状的,中间凸起,二是红色护套胶在功能选择按键那里内收一下。对丑的东西实在难忍,不过美丑也是主观感受

网友:
你们俩个真是一唱一和,会的,贵州那边肯定弄一个,确实不贵。

网友:
不清楚这款表外壳和按键材质怎么样。部分国产仪器,电器部分性能另当别论,外壳材质不过关,用一段时间,绝缘层等就明显老化脱落。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了

网友:
天猫 338 RMB

网友:
拥有玩过代表折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