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NW686开卡成功

楼主(2023-05-05):
安国主控好像读坏块有点问题,因为贴3281可以开满容, 所以颗粒应该没啥问题,于是就准备贴高大上的903

买了2片写保护的903,价格也是高大上啊。问卖家要跳线图,说不需要跳线,好神奇。
先贴了1片开出了66G容量,跑圈到最后2G时卡住了,于是保留100个备用块,开出63G,跑圈没问题后,贴上第2片,成功识别8CE(果然不需要跳线)
开出126G容量,跑圈顺利通过。速度是真的快啊,不过发热有点大,手摸着有点烫手,尤其是主控,估摸着有六七十度,有点不敢用透明壳了。
最后卖家说这个主控不支持1.8V,我看着好像有稳压管,想上个256G的L06B,大家帮看下能上吗

网友:
先恭喜你折腾成功

网友:
是的话搞个65k5装上

网友:
这U盘容量可以

网友:
903停产了,写保护板子价格开始上天了

网友:
903的速度真够快的

网友:
散热硅脂整起来

网友:
努力的好同学

网友:
个人理解是903就老老实实配2D MLC吧,听说3D MLC在903上面的表现不是很好

网友A:
写保护的板子没见过能跳1.8的貌似都是3.3,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写保护开关问题,等大神解答,小白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的板子没见过能跳1.8的貌似都是3.3,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写保护开关问题,等大神解答,小白一个 ...

紫色和黑色的,还有一些厂商定制的903写保护板子可以1.8跳线

网友:
这款903板子不支持1.8v vccq,有一款紫色的可以切1.8v,但貌似不能用。
l06b别上903,兼容性不好,会短命,上328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色和黑色的,还有一些厂商定制的903写保护板子可以1.8跳线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年初的时候在小黄鱼上找人做了几个is903+nw686的U盘,非常好用。确实,就是发热量太大了,拷贝100G数据进去基本上就没法摸了。不过插在2.0的USB上基本上不发热

网友:
做的好,支持一下

网友(2023-06-10):
我在一块不识别的旧固态上正好遇见两片686,准备搬板到903上做个U盘,没想到颗粒表面居然吹掉了一层薄皮,撕开一看里面全黑,真正的黑片,比你的划线片还要高档

网友:
怎么设置预留块?

网友:
划线片!练手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