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励腾60V5A电动车智能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5-05):
PDD上买的便宜充电器,拆开看看做工用料
做工一般,能省的都省了,就了二极管也那么威武雄壮
很简单的,改电压电流可调都很方便,但没必要。
另外锡珠到处都是,反正就是一句话,便宜能用

网友:
用3845,工作电压低,变压器供电副绕组可少绕一些,省到极致了。

网友:
看样貌跟铅酸的充电器挺像的;话说锡珠是怎么来的?没太接触过这个方面内容,背面贴片元件应该是用锡膏吧、锡膏经隧道炉焊接后会出现锡珠嘛

网友:
这个电源还真的是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居然不是翻新的!赚了!

网友:
直观的感觉是板子上光秃秃的没什么原件。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
就感觉那几个电阻的色环好随意……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也还可以,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既然号称智能,那白板芯片是颗单片机?

网友:
力量都用在精简上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基板做的还可以
67.2V5A,看这变压器个头。。。。可能拉跨

网友:
还行,自行车了

网友:
好电源!变压器好大,功率好大。

网友:
标识着加散热,他不加

网友:
EMI电路全省了,搞不好插电能升压烧坏其它电器

网友:
双光耦,不知道管子是什么?缺了emi

网友:
中规中矩吧?对波纹没要求 电流也不大,感觉这些原件差不多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