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五一劳动最光荣,简单修补同事两台坐地风扇

楼主(2023-05-05):
     这个五一节我也没闲着,单位的微波炉还未搞定之前,我又接了个活,同事把两台旧风扇送来给我练手,我这同事也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以为他真的把两台风扇搬回来,原来他在家已经把两台风扇拆开来,一台艾美特,一台美菱,只拿了两个把头给我,据描述一台美菱是完全不会转,艾美特风扇通电时灯全部不亮,按最强档,用手拨动风扇叶勉强可以带动。他也懂点皮毛说会不会是电容没容量了。。。

    先把美菱风扇拧了一下转轴,感觉很紧,有点拧不动,还是拿来万用表测量电机三条线阻值,,分别都有500-700欧阻值,,风扇电机应该没烧,风扇电容我也剪下来测量了。1.2微发没少。。剩下的就是把电机拆下来往轴承的吸油棉里放点机油即可。。。两个轴承我都加了油,又把轴擦了一遍,把轴承重新装好通电,测试一切正常,风量强弱,摇头都正常,这台居然轻松搞定,尽管整个过程不是很长,这个维修思路一定要有,不过因为当时只想着抹油忘记拍照,只是给各位说说我的思路。这对以后碰到同样的风扇维护很有必要。
       艾美特风扇开始我以为很轻松可以搞定,,强档用手拨动可以转电容肯定失容了。。先把电机电容拆下测量果然1.8微发只剩几十纳发了。据同事口述拆开时发现控制面板大安规电容旁边有打火现象。。。心急修好,都还未测量就把面板的大电容卸了。焊盘不耐热搞掉一只脚。又开始飞线装回,通电只听见很轻的啪一声,感觉不妙连忙断电查看,没有发现炸保险之类,,也没有烧黑烧糊什么,测量面板正面的1000微发的电容击穿,再测发现是大安规电容连着的一只39欧2W的大电阻阻值变得很大了。。。估计是这个39欧电阻坏了。开始没发现继续通电就导致电解电容被击穿短路了。仔细查了一遍似乎没看到什么问题,,保险好好的,换上39欧电阻,再换上一只35V1000UF的红宝石电容,代替原来的10V 1000UF,就是体型稍大一点,
     再次通电按下开关,,完全无反应,这次再测量6 X6四脚微动,已经不通了。。再测量休眠,摇头,风量几只微动居然全部已经失效,因为一开始按过微动,感觉手感还是很清脆,可测量就是都不通了,开关经常按失灵可以理解,,休眠功能估计没几个人用吧,摇头功能也不是经常用的按键,统一换上4只紫色6X6四脚微动,,通电一切正常,至此两台风扇完美修复交货。。。今早上班才充满拍了几张照片。。匆忙间细节没拍得很仔细。。.

网友:
风扇电机全不一样吗

网友:
一个遥控一个按键

网友:
加油没用的,只有更换才行

网友:
风扇电机还是滚珠轴承的好

网友:
我给电机加了油,用了一个月,继续卡死。
另外一台风扇低档轴震动,二档以上不震,虽然之前拆洗发现扇叶有点松,但是没有拆卸弄松过啊,开二档用着先把。

网友:
到用的时候了

网友:
现在的艾美特,质量也没有原来的那么好了。

网友:
落地风扇一年加一次油,随随便便用7-8年。

网友:
艾美特还是铝壳电机不错,不过质量真没老货好了,我家里还有0几年的老艾美特,遥控8档的,用的可控硅调速,但声音真的小啊。

网友:
艾美特和美的的电机保十年还是稳的

网友:
这2个这么像,不会是一个厂代工出来吧

网友:
坐地电机要每年加一次油?这个常识我不知道。
家里的,用了5,6年了记忆中没有加过一次

网友:
那种钢套没轴承的,加油也用不久的,都是计划性报废的,只有换滚动轴承的电机才能解决,我之前就帮我姐的修过几次加油的,最后还是换电机才解决

网友:
现在都计划报废了,加油也用不久

网友:
电风扇,哪怕再便宜的,用完了都会擦干净,轴上油,包起来,明年再用
家里的电风扇都10多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我邻居一台新风扇坏了,他自己没有修好。就要扔掉,我拿来看看,发现是定子铜丝断了,接上就好了。修好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