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QC3.0协议快充板,想到了一个玩法

楼主(2023-05-05):
前几天在马家签到频道看到一个QC3.0协议快充板,好便宜啊。想到了一个玩法,立马下单买了两个。

今天到货,板子很简洁

用这个板子,做了一个双口的车载快充,利用原来的点烟器插头,成本不到5块钱。

红米note11pro启动快充,但不是超级快充

充电功率近20W,比一般的几瓦爽多了。

快充的时候板子有点热,所以就不加外壳了。

网友:
这东西发热应该比较大

网友:
安全问题怎么样??

网友:
我给QC3充电IC加了散热片和变相导热片,再用硅胶固定,发热小了一丁点。原本热到停充

网友:
这电压适应面可真广,摩托上也可以改个充电口出来...

网友:
外观看着有点丑陋,好歹套个热缩管,保护一下。

网友:
还是加个壳子吧,不然副驾喝饮料的时候一不小心滋了点下去就杯具了

网友:
应该不是有点热把,,,  加4-5cm的风扇 ,2.5元

网友:
做出来的成品外观有点【不大好看】,应该改进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网友A:
英集芯6525T转换效率官网宣传高达98为什么发热呢搞不懂,把这个电容换固态吧这个VT电容型号是普通品根本不是用在这种高频电路的纹波发热大的很对手机电池就是王炸

网友:
实用性拉满,外观拉胯

网友:
没有外壳太难看了

网友:
用着也不方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集芯6525T转换效率官网宣传高达98为什么发热呢搞不懂,把这个电容换固态吧这个VT电容型号是普通品根本不 ...

可能测试效率时用的是很好的电容、电感元件,实际充电板子上用的元件没有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测试效率时用的是很好的电容、电感元件,实际充电板子上用的元件没有那么好? ...

上个示波器测测纹波,太差的电源不太敢用

网友C:
品x移动电源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x移动电源的纹波

品胜适合给拆机风扇,USB灯头,汽车灯泡等,廉价设备供电。楼主车充应该弄1片,移动电容等高的元器件,尽量内置插头,瓶盖开接口。或者点烟器头,接线到塑料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