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以前做过的一个高压电容 电解电容 ATX电源放电器 能看见放电一闪

楼主(2023-05-05):
蜂鸣器可以不要,直接短路。也许就是吱的一声。

LED就用普通的3MM,红色的。因为你接触到的大电解电容脚,也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放电的时候,明显一闪。

整体做在一个白色的半透明药瓶里,或者其他透明的塑料瓶里,可以很小的。

探针就用万用表的表笔。

网友:
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
高压大容量放电电流不小,  电阻功率要大。

楼主:
其实1/4的金属膜都可以,因为时间短,不会很热。

不行的话,下面那个330-560欧,可以用五个2.2K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