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2400(V4.3)电源19年以前和以后的区别讲解

楼主(2023-05-05):
中兴2400(4.3)的这个电源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电源拿来改装也非常的稳定但是有些给我的私信对一九年以前和以后的机器有些地方不太了解这边给大家统一做一个回复和解答:首先大家可以观察图片,最后一张图片上面的是19年以前的机器(本人拿来改了可调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前面板和下面的是一样的画面),下面是19年以后的外观的主要区别就是,他的后风扇是黑色的铁网,而19年以前的机器是白色的铁网,并且19年以前的机器用的不是台达的风扇,之后就是侧边的贴标,19年以前的机器贴标的宽度缩小了它的插口示意图是在下面而19年以后的插口示意图是在左边,然后内部的话,19年以前的机器用的功率管可能是47的和35n60cfd,19年以后的不是太清楚请大家原谅,但是根据前两条基本就可以判断他是哪年的机器然后功率管应该不是前两种,之后就是大概19年后厂家缩水,他的输出滤波电容原来是三颗但是之后他只用了两颗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一下他有一个空的焊盘,电路上的改动基本就是管子和缩水了一个电容,大家发现少了一个电容不用担心这就是厂家的缩水没有人拆机器。之后这边给大家说一个拆机之后如何检查自己的机器是否被维修过的方法:首先你观察外观的螺丝有没有被拧过的痕迹,之后你可以去找电源上应该都会有一个防拆的纸条如果拆过的话那个纸条应该是破损的,如果没有问题这时候你可以拿起电源用力晃动一下如果听到内部有异常的响声有可能是被拆修过或者运输过程中有损坏,之后你可以拆开电源,如果发现板子上的灰比较均匀,没有出现有一团灰,少有一团会多的情况,那基本可以确定这块板子没有别人动过,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功率管整流桥还有输入的两个大的滤波电容之类的易坏元件有没有被换过,之后你可以把控制板拆下来,仔细观察上面有没有过维修痕迹,就比如你发现有的引脚和别的引脚不一样,或者是板子上面有没有助焊剂或焊油之类的残留物,之后你就可以把控制板拿开,现在开始检查功率板去观察他的焊点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加焊之类的情况或者拆修原件时候留下的痕迹,教大家一个方法,你检查完之后,如果觉得有的引脚比较可疑,于是乎,你可以拿出你的烙铁温度大概温度大概400度左右你去焊接那个引脚,如果你闻到一股奇奇怪怪的臭味,而且焊接的时候并不是一放上去就融化(前提是你的焊点不太大如果大的话温度打高一点大概450)正常的情况下你放上去他并不会立即融化因为引脚上面和功率板上面以及控制板都有三防漆,然后你的那个焊点开始化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一下你的焊锡就是烙铁头上的焊锡和他的接触是不是非常好正常情况下刚刚放上去烙铁上的焊锡不会立马粘在引脚上面,之后就可以总体观察一下功率板上的螺丝有没有被拧动过的痕迹或者功率板的四个角之类的地方有没有磕碰的痕迹,如果都不符合以上的条件那基本可以确定这块板子没有拆修过(二手电源之类的东西水太深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你可以让懂的人帮你购买毕竟这电源成色稍微好一点的就两三百块钱大家肯定都不想自己白花钱吧!)

网友:
这东西越炒越高

网友A:
竟连拆机图片都木有,枉你打这么多字。

网友:
高级货,谁都想来一台。
暂时本人就让给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连拆机图片都木有,枉你打这么多字。

ook,现在有了

网友B:
      这电源不是硬需就别折腾,特意买个电源加套件不便宜,说不定改好也不经常用,就比较浪费。
      运气好能在废品站捡到就是最划算,单独买现在价格炒的有些虚高。

网友:
喜欢折腾不计价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不是硬需就别折腾,特意买个电源加套件不便宜,说不定改好也不经常用,就比较浪费。
      运 ...

220一台也嫌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一台也嫌贵吗

加上最新套件220拿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最新套件220拿不下吧?

三代套件包邮111,电源成色好一点的,就比如我买的280块钱包邮,然后尾板我买的最便宜的24块钱包邮,别的配件费咱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代套件包邮111,电源成色好一点的,就比如我买的280块钱包邮,然后尾板我买的最便宜的24块钱包邮,别的 ...

加一起要四百多点,那个说220的再加30也不够

网友C:
这玩意的套件竟然比电源的本身价值还贵,没有必要折腾了,虽然我也改了一个。我是用60V开源免费改的,还算划算

网友D:
老款质量好还是新款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质量好还是新款质量好?

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他换了全移项全桥管子,实际没多大区别,都是一样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2023-07-07):
家里有一台,不知道什么版本,回头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质量好还是新款质量好?

各有各的优点,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24-02-11):
4.6的版本和4.3比差别大吗

网友E:
也有一台,看4代方案价格更高,犹豫改还是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一台,看4代方案价格更高,犹豫改还是不改

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是三代,如果想更省钱的话,直接改电位器版本

网友(2025-01-12):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的套件竟然比电源的本身价值还贵,没有必要折腾了,虽然我也改了一个。我是用60V开源免费改的,还算 ...

咋免费改的?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