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凌匠X5MINI双缸充气泵,顺便改个数字表头

楼主(2023-05-05):
这台泵之前在B站看别人拆解的感觉价格可以,99也搞了一台,这价格数显表肯定是不可能了,到手后一直想改成数显的表头,在确定所需的材料后开始动工

整个机身还是有点份量的

机械表,待会就把它换掉

拿掉上盖露出两个缸盖,缸盖由两个塑料支架固定住,上盖是塑料材质

两个缸盖由一根管连成一体,两个缸体挺大的

拧下表头

由于新表头和旧表头的进气孔径不一样所以需要一个变径直通,旧的是M8,新的是1/8也就是1分的头

缠上生料带给拧上

新表头用的是神视的DP2-22Z压力传感器,12-24V电源,输出两个信号可以控制继电器

上电试一试

用手堵住管头试下看压力

两头的曲轴和摇臂都是金属的,不错

出气管换成PU的

表头和上盖尺寸差了一些需要修整,最后全部合体通电

这开关电源专门来给充气泵用的

下楼给小踏板充个气

给大的后轮也充一些

用之前要按上下键进行调零,不然会有零飘,就像下面这样

总结:大缸径,金属曲轴和连杆99块钱感觉挺可以的,对比14年300多买的米其林3488(拇指大的气缸,塑料连杆)用料真是好太多了;如果手里刚好有合适的数显气压表99这款就可以了加个继电器就可以做压力到自动停机,不然就加个55块上数显自停的版本一步到位

网友:
其实吧,指针的压力指示倒一目了然

网友:
数字的好处就是到压力就停,看惯了,数字和指针差不多。

网友:
改的数字表不如指针表。

网友:
指针表也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着使用效果不错,个人推荐使用指针式压力表,相对更直观一些。

网友:
这个可以,还是真双缸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做工还可以,这个能抽气吗?

网友A:
看到最后一句:用之前要按上下键进行调零,不然会有零飘,就像下面这样

这样的话就不美丽了,还不如机械表

网友:
表头改的漂亮。

网友:
泵价格不错,就是表头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最后一句:用之前要按上下键进行调零,不然会有零飘,就像下面这样

这样的话就不美丽了,还不如机械表 ...

确实每次使用都调,不太方便

网友:
车还有胎压监测,高级啊

网友:
噪音怎么样

网友:
改成抽真功吗

网友:
气缸散热差了一些,本来散热片就少了,还加了个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