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您一双慧眼,来辨析一块路由器主板

楼主(2023-05-05):
已知这主板特色是 SPI(8脚)+NAND Flash(48脚)

PCB上印有:PWBPSRBW02 DAT:2014.05.29

请问前辈们,这是什么路由器主板?

楼主:
前辈们,我把图片地址,提供给AI人工智能,它嘴硬的说:

是的,斐讯K2P AC1200无线路由器的主板采用SPI闪存和NAND闪存的混合存储方案,其中SPI闪存有8个引脚,NAND闪存有48个引脚。具体而言,该主板上的闪存芯片型号为MXIC MX25L12835F(SPI闪存)和 H27U2G8F2CTR(NAND闪存)。SPI闪存通常用于存储启动程序和配置文件等小容量数据,而NAND闪存则用于存储操作系统和其他大容量数据。这种混合存储方案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和可靠性,同时也可以降低成本。

斐讯K2P路由器最早是在2015年推出的,因此2014年5月29日并不是该路由器的推出时间,而更有可能是该路由器主板的制造日期。需要注意的是,制造日期并不等同于产品推出日期,因为在产品推出之前,通常需要进行一些生产、测试和审批等过程。因此,该主板的制造日期与斐讯K2P路由器的推出日期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我驳不倒它!!!

网友:
来个全图行不行,你这叫人咋个猜...

网友:
你猜我猜大家猜

网友A:
带黄豆,猜测是企业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黄豆,猜测是企业路由

你是老侦探了

网友:
炫胆容的,应是DDR2,古董

网友:
都快2024年了,就是辨别出来了这种古董也该淘汰了……

网友:
看到图就让我想到了看腿识人......

网友:
猜了半天猜不出来

网友:
有时gpt会给出很反智的回答,比如经典钓鱼问题 达利安造船厂能否加强美军实力

网友:
可以确定是普联的,早期842n ,带散热片,应该V4版本以下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