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德奥西指纹锁用指纹不能解锁了,拆开来看看

楼主(2023-05-05):
德奥西指纹锁用指纹不能解锁了,拆开来看看

网友A:
换了排线修好了?

网友:
我还以为电池没电了呢。

网友:
这东西一旦出故障,那不是急死人?

网友B:
锁坏了,是不是回不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排线修好了?

换了排线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排线坏了,应该也有实体钥匙可以开锁

网友:
不错,有配件还不至于抓狂,继续战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坏了,是不是回不了家啊。

有普通的机械钥匙,一般厂家都会建议把机械钥匙另外放置在亲朋好友家里

网友:
指纹锁确实方便,锁比门贵,大都

网友:
指纹锁质量参差不齐,用料差别很大。

网友:
这种排线容易接触不良。即使是1.0插座也比它稳定。

网友:
指纹传感有在把手上容易撞到墙上撞坏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