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保险柜,缺一把钥匙和密码 怎么打开吗?

楼主(2023-05-06):
问了客服,客服说 只要个手机, 不需要其他工具

就能再少一把如图的钥匙和密码的情况下开锁.
但是之前的购买记录找不到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上切割机

网友:
买个开锁工具慢慢学,那个圆柱钥匙防盗等级低

网友:
实在不行,上切割机。

网友:
只能暴力拆开了

网友:
后背很薄很薄,铁皮剪都能搞定

网友:
找开锁的试试

网友:
一脚踹开不就完事了

网友A:
我以前打开过缺少应急钥匙和密码的保险柜

保险柜应急钥匙丢失,密码锁也没电,教你怎么打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21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打开过缺少应急钥匙和密码的保险柜

保险柜应急钥匙丢失,密码锁也没电,教你怎么打开:

你这个掉电就丢数据的不好找,正常都是保存住密码的

网友:
关键这个保险柜是你的么   大家出主意帮你打开了,会不会和你一起判刑

网友:
没有备用钥匙,也没密码,可以拆开面板,找到电磁铁两根线,一节锂电池怼上去就能解锁。不过想无损拆很难,这个面板的螺丝是从里面装上的。

网友:
请问,客服说的手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又请问,既然找不到购买记录,你怎么联系上客服的?客服不可以帮你查找购买记录吗?

网友:
估计有超级密码,不过没有手机,厂家不告诉你

网友:
告诉你方法会不会变成从犯

网友:
那圆形的不是锁匙,是如果密码锁没电时插入临时救急的。

网友:
找开锁公司。用破坏性的方法,维修成本太高,除非你不想要了。

网友:
把插钥匙孔那个位置用螺丝刀敲穿,里面卡扣撤掉后就能开了,到时再买个锁装上(淘宝一大把)

网友:
先找个备用电池,让显示屏亮起来,让后找个内窥镜,保险箱后面有二个安装孔。一个把内窥镜放进去,另一个找个硬一点的铁丝,内窥镜找到保险箱内部的重置按钮按下就能打开保险箱了,前同事你的主钥匙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