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同型号的TWS耳机能交叉配对吗?

楼主(2023-05-06):
坛友19块钱15个的tws耳机,有几个是分别左右耳没电的,不知道能不能交叉配对?试了下按功能键或者盒子上的按键都不能交叉配对,还是会显示两个蓝牙耳机

网友:
应该不可以,要是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网友A:
没见过左右独立的。

网友:
我一个jbl tws200进洗衣机了,结果剩下一个右耳是好的,买了一个充电仓和一个左耳来,完美配对。

网友B:
tw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tws是什么意思

True Wireless Stereo的缩写,通俗点说法是:真无线立体声蓝牙耳机。样子跟传统的不同,左右耳机没有线连着,从充电盒子里拿出来就能使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方案新一点的支持开盖唤醒的,把坏的那边换个好的,两只耳机一起放进充电盒,长按配对按钮,手机上就能搜索到了。
有些老方案不支持开盖唤醒的也可以,不过在此之前先要知道主耳机在哪一边,在周围没有同型号的耳机开机的情况下,长按主耳机的那边的按钮,进入配对模式,再长按副耳机的按钮进入配对模式,手机连接后也能凑成一对。
不过重新配的耳机,芯片方案都一样才可以,我之前就试过我的小米Air2s右耳+盒子,跟同事的Air2左耳配对,虽然耳机的样子、触点位置都一样,但试了很久都没成功,软件里看只显示右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左右独立的。

  有独立的,我买了好几个可以双耳也可以单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方案新一点的支持开盖唤醒的,把坏的那边换个好的,两只耳机一起放进充电盒,长按配对按钮, ...

看网上的介绍也是这样的,但是貌似不成功,虽然型号是完全一样的,看来还得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方案新一点的支持开盖唤醒的,把坏的那边换个好的,两只耳机一起放进充电盒,长按配对按钮, ...

试了下可以了,原来要开着盖子按配对键才行

网友:
要是能配对的话,我给女同事放歌听

网友:
有独立的,我买了好几个可以双耳也可以单耳

网友:
可以的,我也有一堆。两个同时拿出盒子,不要连手机。拿出盒子同时两个按着键,等灯闪。闪一会两个就自动配对了。再放盒子。再拿出来手机搜索蓝牙就是一个的。连上就行。两个都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