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二个二手360路由器各位说怎样

楼主(2023-05-06):
买了二个二手360路由器各位说怎样
家里是40兆的宽带,几百兆的K1路由器用了N年了.所以买了二个千兆360路由器.

一个是360家庭防火墙F5 Pro路由器45元 ,一个是360安全路由2P4.30元.都是包邮的.现在使用都正常.
就是收到后按路由器RESET恢复出厂值要折腾一会才能有反应.

图片是网上的.

网友A:
买2个K2P吧,360这种就是垃圾一样的存在

网友:
能跑满,功能够用 就行,价格还好

网友:
40兆的宽带

网友:
360检测数据

网友:
MT7621DAT的吧   内置128M

网友:
我还在用磊科的NW737,够用就行

网友:
40m的宽带,免费的?

网友:
给你说我的经历,自己判断。数字刚生产路由器好像叫P1的,我就抢了一个。用了一年多,间歇性的断网。由此发誓再也不买它的路由器了。后来继续原来的tiplink路由器。虽然所谓的配置低,至少人家不出毛病。过了n年后,这个路由器挂了,又买了一个红米的ac2100用到现在。当然我的路由器是24✖365天不休息的。

网友:
百兆以下,啥无线基本都能路满。。。2.4G跑个70~80兆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说实话折腾各种路由这么久,除了软路由碰到过几次跑太久了死机的问题,用各种好的差的便宜的贵的硬路由,还真没碰到过死机断流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折腾各种路由这么久,除了软路由碰到过几次跑太久了死机的问题,用各种好的差的便宜的贵的硬路由,还 ...

  差距会是很大的 ,首席就是连接延迟 ……

  不过一般用 太豪华除了增加耗电  其他没有什么用   2.4G 现在用的好好的  特别农村  空旷地方70米 照样刷视频 ……

网友:
40兆换啥路由器

网友:
不如买ZTE 8820S,起码不担心有后台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2个K2P吧,360这种就是垃圾一样的存在

老思想要改改了k2p虽好,但是360 t7成了新一代top1垃圾佬刷机神机

网友:
我用的是K2,觉得还行

网友:
够用就行他!

网友:
可以的,本身带宽也不大,用用足够了。

网友:
k2 继续坚持中

网友:
40M宽带就不用挑路由器了,我家宽带从4M开始,20M,50M,100M,200M到现在300兆,实际有500M,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