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智能除菌加湿器更换风扇

楼主(2023-05-06):
小舅子家的加湿器,不出雾了,他拆开了扔给我看看,发现风扇不转了,网上买了个风扇换上就ok了,懒得大拆,就发几张现成的吧

买回来的和原装的风扇尺寸一样,但是线短一些,导致装好后线有点紧,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能压到线。
再问下,这个风扇咋拆开啊,旧风扇想拆看看结果拆不下来。

更新,风扇拆开了,但是好像板子是粘上去的,抠不下来
撕开贴纸,可以看到中间的轴,

把轴上的白色挡圈用镊子挑出来,
就可以把扇叶取下来了

风扇全家福

网友:
小小风扇解决大问题

网友:
风扇多数是焊死的

网友A:
涡轮风扇的转速高,估计是缺油干枯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结构了。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发现用不上.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发现用不上.哎

就是用不上

网友C:
这风扇外壳应该是有缝隙的吧,沿着缝隙撬

网友:
小米的,用料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孔加油

原风扇是坏了,不转了,想拆不知道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外壳应该是有缝隙的吧,沿着缝隙撬

轴承那里拿不下来,贴纸打开能看到电路板,但是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风扇的转速高,估计是缺油干枯了。

反正直接是不转了,换了一个就好了,还二十多块钱一个,还说是原装的小米的,结果只是说一个牌子的,线都不一样长

网友E:
短了就换线呗,这原装的线都不怎么样,换硅胶线压端子

网友:
米家的小家电还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了就换线呗,这原装的线都不怎么样,换硅胶线压端子

长度勉强够,换线换端子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涡轮增压

涡轮是涡轮,就是好像不增压

网友:
标签纸下面应该有螺丝,打点油润滑一下

网友:
标签下面应该不是螺丝,而是上润滑油的地方。米家的,我猜测是超声波焊接成一起的,可能无法全拆。